发个海尔单片机的测试板,据说要10W RMB

楼主(2014-04-19):
前几天去工厂调公司的测试板,偶然发现旁边海尔的测试板,听说这板子要10W RMB ,真是土豪,要是不能在这里发的话,麻烦版主给删了吧

网友A:
这板子超大,不知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超大,不知干嘛用的

芯片出货前要在工厂测试,

网友:
如果只要一片两片的话,十万不奇怪呀!!!里边包含了开发费呀!

网友:
芯片出货前的测试,要测试些什么项目呢?
不会是跟三鹿奶粉一样的几百道检验工序吧?

网友:
这种东东量不大,要单独研制,单个价格当然高.

网友:
如果是机器人测试, 差不多这个价吧

网友B:
这不是测试板,是测试系统了。下面的箱子里还有一堆一堆的板子。

网友:
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C:
其实这个算是很便宜的

网友:
这个肯定值10W啊

网友:
应该值这个数

网友:
绝对值10W  都是专门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测试板,是测试系统了。下面的箱子里还有一堆一堆的板子。

我说的是单单一个板子的价格 整个系统 几百万   一般的LQFP的测试板几百块钱就能搞定 就是一个socket值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算是很便宜的

别人的测试板几百块

网友:
小型ATE了,10W不贵

网友:
测试芯片的东西肯定贵了,这个东西估计仅仅是个芯片的测试座接口,全套系统或许远不止10万。我记得N年前无锡华晶公司引进的电视上用的东芝TA二片机的芯片的测试系统是从加拿大买的,数百万美元。

网友:
发票上的报价

网友:
看着有点高端的样子

网友(2014-06-10):
LZ工厂的测试版也是测IC么?haier的这个测试觉得应该是芯片设计team自己设计的,外人哪了解内部太多的细节。图片看上去是一个下模,估计还有一个上模装在机械手上,一次测2枚。PIN接触的地方绝对是好金属。请LZ指点下~

网友:
有什么功能  这么大的板子,还这么贵

网友:
这个商用的要这个价哦,看这板子还不知道是多少层的呢

网友:
手动?还是自动的啊?10W 主要测些什么东西啊?

网友(2014-10-03):
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光看板子包括上面器件可能不值几个钱,但事实不是这么看的

网友(2015-01-02):
这个很贵的,不知道是否是成测用的.板上面应该是没什么元件的,主要是测试针或接口,据说他很贵的.
可惜我没见过,希望有天可看到这个高大上的测试卡......

网友:
测试芯片用的吗?涨见识了。

网友:
这个怎么调试呢

网友:
我擦,这种东一一看就高大上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2015-02-08):
差不多就这个价格,两die同测。

网友:
一个机械手都不止这点钱

网友(2015-04-23):
看起来很酷的样子!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定义为是设备或工装之类的,贵也正常

网友:
高大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