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算四元数时,四元数初始值的问题

楼主(2014-04-19):
在解算四元数时大家的四元数初始化是怎么处理的?
只要满足归一化?比如q0=1;q1=0;q2=0;q3=0?但我试了一下,不同的初值解算出的角度也不同,不知道各位怎么处理的。

楼主:
不能掉啊。

网友A:
对应欧拉角的 0,0,0  看那篇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欧拉角的 0,0,0  看那篇帖子吧

哪篇啊,能不能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B:
你的初值是多少   我的感觉 1,0,0,0比初始化成其他值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初值是多少   我的感觉 1,0,0,0比初始化成其他值效果更好

怎么我的就不行呢?你直接1 0 0 0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我的就不行呢?你直接1 0 0 0可以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