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CREG和AT+CGREG的区别

楼主(2014-04-19):
初玩GSM模块,有不懂之处向大神请教:
看模块AT指令,AT+CREG用于查询网络注册状态,AT+CGREG用于查询GPRS网络注册状态
我不明白前者中的“网络”是指什么网络,与后者中的“GPRS网络”有和不同?
在此谢谢大神们详细说明之。

网友A:
网络状态就是你连接GSM网络的状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状态就是你连接GSM网络的状态啊。

能说下GSM网络和GPRS网络的区别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下GSM网络和GPRS网络的区别不

度娘上面有解释的。

网友(2017-10-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AT+CREG? 返回+CREG: 0,3,3是注册拒绝;但AT+CGREG?返回+CGREG: 0,1,这个返回已注册。有人能解疑吗?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啊   GSM 相当于模块与基站之间的连接   GPRS相当于数据通信的网络连接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2023-02-03):
1. CREG是判断CS域 也就是语音短信域;
2. 数据域用AT+CEREG或者AT+CGREG;
注:只要数据业务判断下PS数据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