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导入元件后PCB中所有贴片元件焊盘都是绿色的,怎么.....

楼主(2014-04-19):
如上图所示

网友:
ad9 PCB焊盘 绿色                     问度娘,你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你有个room吧

楼主:
没有  删了

楼主:
贴片元件的焊盘是绿色的       那种有控的直插式的焊盘又是ok的

网友:
丝印离焊盘太近……
要么改丝印,要么改规则。

楼主:
改了下  只剩下   QFN LPCC   LQFP  这些封装的是绿色的如下图

网友A:
丝印到PAD的规则改成1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到PAD的规则改成1就OK了

在rules   下哪个地方

网友B:
吧规则关掉就好了,L键下的绿色勾勾

网友(2018-04-19):
引用 网友B:
吧规则关掉就好了,L键下的绿色勾勾

多谢,确实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