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4-04-19):
        //定时器0中断初始化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5;
        TR0  = 1;
        ET0  = 1;
        //定时器1串口中断初始化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S    = 1;

        EA    = 1;

void send_dat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er;
        TH0 = 0xfc;
        TL0 = 0x65;
        counter++;
        if (counter >= 1000) {
                SBUF = 0x90;
                P2_2 = ~P2_2;
                counter = 0;
        }
}

问题是:
定时器0中断只能在上电的时候进入一次,如果不要串口中断初始化,就可以正常进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