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几个有关GPS和GSM模块应用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4-04-19):
以前从没接触过无限方面的问题,现在有个项目有关GPS和GSM的,设计原理图阶段,遇到很多问题,希望各位路过的同行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1、GPS陶瓷天线设计时是否需要额外添加LNA
2、GPS陶瓷天线使用时为什么要将产品发给天线厂家进行调机
3、GSM模块通过GPRS给服务器发送数据的难度大不大,TCP/IP从未接触过,只是概念层面
4、GSM内置式天线的使用是否和GPS陶瓷天线的使用方式一致
当前问题有这些,多谢各位了

网友:
我也没有做过这方面的 同求

网友(2014-12-31):
同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了?

网友:
1.如果是无源天线设计,最好加LNA和SAW

网友A:
1.如果是无源天线设计,最好加LNA和SAW
2.因为虽然GPS天线的中心频点是1575.42Mhz 但是因为实际中,PCB板(GPS天线后面的那部分),以及机器的外壳,都会造成频偏,所以要根据整机对天线进行频点调试,以发挥天线最好的性能
3.4.暂时没有做过GSM模块的设计 看是否有大神为你解答 最近会接触相关,到时候如果楼主还未解决,看是否能提出些建议

楼主(2015-01-30):
引用 网友A:
1.如果是无源天线设计,最好加LNA和SAW
2.因为虽然GPS天线的中心频点是1575.42Mhz 但是因为实际中,PCB板( ...

还未解决,若有相关资料和心得,希望能共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未解决,若有相关资料和心得,希望能共享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现在GSM/GPRS模块的基本应用比较简单,按照模块的手册 你就能很快搭建起通讯的模型,但是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来测试并处理异常情况(比如异常断开、注册失败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帖子是帮以前同事发的,现在我们都换工作了,他这块最近也闲置了,我也不太清楚问题时什么

网友(2015-03-08):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是帮以前同事发的,现在我们都换工作了,他这块最近也闲置了,我也不太清楚问题时什么  ...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