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电路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4-04-19):
电压值(0~40v)用数码管来显示,要求:不能通过单片机来采集电压值来控制数码管显示电压值,是纯电路来设计!!!望各路大神各路学霸来支招!

网友:
难度太大,前来围观高手解答!

网友A:
这里面有几个核心点就是电压的分段采集和显示,现在市面上有好几款驱动数码管显示的IC,你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B:
用万用表芯片算不算违规?ICL7106啥的

网友:
不嫌麻烦,用比较器和电阻搭逐次比较ADC,再译码,怎么地也做出来了

网友C:
不说精度就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说精度就是耍流氓~

精度太高也是耍流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芯片算不算违规?ICL7106啥的

ICL7106的电压范围太小,达不到4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有几个核心点就是电压的分段采集和显示,现在市面上有好几款驱动数码管显示的IC,你一查就知道了 ...

确实说到了重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ICL7106的电压范围太小,达不到40V

你可以缩放范围,然后修改小数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缩放范围,然后修改小数点位置?

嗯,好!

网友D:
那种可调电压源里面就是纯电路的,以前拆过!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可调电压源里面就是纯电路的,以前拆过!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感谢!

网友:
我觉得思路有如下几个:
一、拿Verilog写,综合成RTL,再拿一个个74实现,这个只要你舍得焊,应该还是搞得出来。
二、对于简化电路的话,ADC可以选个并行输出接口的,参考电压2.56V或者4.096V这种,出来的数据直接代表10mV数,剩下的就是把十六进制转十进制,再交给数码管译码器74HC48译码。十六进制转十进制的纯电路设计没有很好的思路,有个笨的思路就是用计数器,两路计数器同时计数(一个十进制计数器,一个十六进制计数器),十六进制计数器满了之后就停止,十进制计数器的值送译码器译码

网友E:
单片机实现是成本最低的,电路也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实现是成本最低的,电路也最简单

嗯,可是我只会一款单片飞思卡尔! 飞思卡尔单片机太贵!

楼主:
其实说白了,就是设计一个线性电源输入电压0~40V,输出电压0~12V 负载1.5A,这样用LM2596-adj完全可以达到,但是,要加上数码管显示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用其他装换芯片或者数码管的驱动芯片,大多数都需要5V或者3.3V的上电,此时此刻只有输入的0~40V 的电压啊?

网友:
我是菜鸟   来观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