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ebug F28M35的时候提示无法找到ipc_util.c和sysctl.c等文件

楼主(2014-04-19):
使用TI的Concerto_F28M35xx_control_CARD板子。

然后调试lab1_m3程序。

build project没问题,然后debug,用F6一步一步调试的时候报:

Can't find a source file at "C:/cs30_controlsuite_submodules/cs30_f28m35x_f28m36x/MWare/driverlib/ipc_util.c"

Locate the file or edit the source lookup path to include its location.

Can't find a source file at "C:/cs30_controlsuite_submodules/cs30_f28m35x_f28m36x/MWare/driverlib/sysctl.c"

Locate the file or edit the source lookup path to include its location.

很奇怪,系统为什么会这样提示,我在系统设置的是"${PROJECT_ROOT}/../../MWare"

我的工程目录是放在d:盘下面的,然后MWare放在放在工程目录下。

不知为何系统要在C盘需要MWARE。

在project properties下找了无数次,都找不到C:的这个路径设置在哪,后面没有办法,我就在c盘下创建了C:/cs30_controlsuite_submodules/cs30_f28m35x_f28m36x/MWare这个目录,然后把MWare目录的文件都copy到这目录下。

然后在debug,单步调试,一切正常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应该在哪里设置WMARE的路径?

谢谢。

楼主:
发现了进一步的现象,但还是不知道原因。
就是在debug的时候,如果按F5单步调试,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这时点击resume,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如果debug时,按F6就不会有上面的错误。

感觉是CCS在进入一些函数的时候,不能正确的引导。感觉是CCS的bug>

网友:
木有用过,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