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电容啊

楼主(2014-04-19):
各位帮忙看一下1000nf的

楼主:
谢谢,这个做成正方形的形状,是什么作用,一般是扁的,这个是用在ad通道前期处理上的,毫伏信号

网友:
薄膜电容  聚丙烯  聚苯乙烯材料都差不多,长期稳定性好,电荷吸收小,就这两点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