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finish组件有bug,命令没敲完板子就重启了

楼主(2014-04-19):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1.2.0 build Apr 19 2014
2006 - 2013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finsh>>ls
Unknown symbol
finsh>>list(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1.2.0 build Apr 19 2014
2006 - 2013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finsh>>l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1.2.0 build Apr 19 2014
2006 - 2013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finsh>>l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1.2.0 build Apr 19 2014
2006 - 2013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finsh>>

现象如上,经常命令敲了一半(没敲回车),似乎系统自动重启了。。这是为啥?
程序是官网上下的1.2.0版本,板子是skLPC1788,用的是bsp目录下LPC178x的工程,只把LED灯的管脚改了,另外把//rt_kprintf("led on,count : %d\r\n",count);//rt_kprintf("led off\r\n");注释掉了,其他都没改。

网友A:
这个和finsh应该没什么关系。单独跑裸机程序是否现象依然,先确保硬件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finsh应该没什么关系。单独跑裸机程序是否现象依然,先确保硬件无问题 ...

硬件确定没问题,开发板用了一段时间了,自带的例程都能跑通。。
目前觉得奇怪的是如果不敲命令,可以一直保持finish>>这个界面不死机,一旦输入字符就可能重启,而且重启时敲的字符长度很随机。。。

似乎和串口有关,但是按理说敲了字符还未敲回车,是应该没有东西发出去的对吧?

另外我目前用的是usb转的串口,明天找个有硬件串口的电脑试试。

网友B:
串口是不是半双工48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finsh应该没什么关系。单独跑裸机程序是否现象依然,先确保硬件无问题 ...

新发现,和finish的确没有关系,我注释掉了//#define RT_USING_FINSH
只跑LED闪烁的程序,随便敲字母,也会出现重启的情况:

led on,count : 185
led off
led on,count : 186
led off
led on,count : 187
led off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1.2.0 build Apr 19 2014
2006 - 2013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led on,count : 0
led off
led on,count : 1
led off
led on,count : 2
led o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是不是半双工485的?

232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finsh应该没什么关系。单独跑裸机程序是否现象依然,先确保硬件无问题 ...

已确定是usb转串口线的问题,找了个台式机用硬件串口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