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USB接口做在PCB上

楼主(2014-04-19):
如图:

(注:图片来源网络)
请问USB接口上看似铜片是怎么弄得?封装画好后应该是

一般来说做出来不是想这样吗?

铜片是怎么弄上去的?不这样处理行不行?

(注:以上图片均来源网络)

网友A:
量好间距画一根线上去就行.
记得在阻焊层上也画一下, 这样就会露出铜来了.

网友:
高级点是镀金的

网友:
对了, 就是这样.

网友:
镀金工艺做出来的吧。

网友:
金黄色的是PCB用的沉金工艺,没事,要求不高的话喷锡的也可以。

网友:
晒个沉金板

网友B:
我们公司的PCB都是黄的,插针、杜邦线插头也是黄的,看着真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的PCB都是黄的,插针、杜邦线插头也是黄的,看着真爽

黄人一个

网友:
裸铜或着沉金

楼主:
1.裸铜会不会不小心蘸上锡?是跟普通焊盘一样处理吗?
2.镀金的话是跟厂家说明还是需要在gerber上加个图层?

初心者一名,还请多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好间距画一根线上去就行.
记得在阻焊层上也画一下, 这样就会露出铜来了. ...

感谢您的回答,大概有所了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裸铜会不会不小心蘸上锡?是跟普通焊盘一样处理吗?
2.镀金的话是跟厂家说明还是需要在gerber上加个图 ...

1.是的,会沾上,如果你在焊接时候不注意的话。

2.说明即可,通常会让你选择工艺,不选往往默认有铅喷锡。还要注意沉金要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是的,会沾上,如果你在焊接时候不注意的话。

2.说明即可,通常会让你选择工艺,不选往往默认有铅喷锡 ...

了解了,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D(2021-01-04):
一般USB的四个线的作用是啥呀

网友:
他们说亮的金是镀金 ,

网友E:
10年前,我们一款产品,核心板做成内存条那种,插在内存条那种插座上,经理为了省钱,做成普通的喷锡工艺,结果100pcs测试下来,就个位数的好的;然而,再多插拔几次,基本上没有一片好的;当时还是51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USB的四个线的作用是啥呀

电源地 差分数据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0年前,我们一款产品,核心板做成内存条那种,插在内存条那种插座上,经理为了省钱,做成普通的喷锡工艺, ...

金手指都不做沉金? 心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金手指都不做沉金? 心真大

说个小故事。
10年前的公司。
很多镀金件,公司觉得外面的贵,就自己买金疙瘩,存仓库,然后需要需要外厂镀金什么的,就从仓库拿,用多少量,会有几个部门共同把关。
也这样运行了1年,等年终盘点的时候,当初买的金疙瘩,皮球那么大,最后只有乒乓球那么大,关键那一年也就2次镀金件,还是小的镀金;
最后发现是仓库管理员每天拿小刀去切一点,生生把皮球切成乒乓球,也是厉害,最后仓库管理员做了换岗处理。
也取消了存金疙瘩这个致富之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的PCB都是黄的,插针、杜邦线插头也是黄的,看着真爽

陈金的看着就爽,贼帅,还有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