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7Menu笔段菜单库1.0 方便大家数码管 LCD菜单开发

楼主(2014-04-19):
以前开发发现一般时间都浪费在了数码管菜单上了,于是一怒之下花几个月时间专门写了个数码管的菜单库。
主要是希望能缩短开发时间,易于修改移植配置,易于扩展
先暂时定位1.0,希望能抛砖引玉,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啊。

系统使用proteus 51仿真

网友:
卧槽,都面向对象了,撸主牛逼,赞一个

楼主:
修改配置参数可工作与4种工作模式,
而且该库可以对数码管自动取模,再也不用自己手工或用软件对数码管取模了啊。。。。。。

网友A:
楼主这东东确实不错,现在很多的代码重复写,但是质量不高,往往只是应付,而没有真正想过怎样才是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东东确实不错,现在很多的代码重复写,但是质量不高,往往只是应付,而没有真正想过怎样才是更好的 ...

是啊,就像数码管字取模一样,有的人可能感觉比较简单,按顺序连线的就那几个字模,可是有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为了走线方便,而打乱顺序,这时再手工取模或软件取模也是麻烦啊。
好了,现在一个头文件就行了,不管共阳 共阴 线路怎么连接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就像数码管字取模一样,有的人可能感觉比较简单,按顺序连线的就那几个字模,可是有的时候
经常会 ...

往往看似一个简单的东西要想做的极致的好,不花费很多功夫是不行的,看得出楼主是个认真做事的人,GOOD,

最近换工作了,接手一系列项目,有的代码看得真是难受,一个MAIN函数居然能搞出1000多行,别的都先不说了,诶,叹一下,

楼主:
我去,1000行的函数,真给力啊。

网友:
1000多行main算个鸟,我接手过硕士的遗留项目,main里面有4000多行,呵呵

楼主:
大家有没有更好些的方案讨论下看啊。。。

网友:
楼主这个确实厉害。

楼主:
觉得搞的太复杂了,主要是为了可扩展,例如你想显示小数点,只需要自己定义一个消息处理函数,把显示消息自己写下怎么显示小数点,
其他的就扔给那个数值处理函数就行了。
还有,例如你想让这个菜单只能查看,不能修改,只需要自己定义一个消息处理函数,把加,减,左,右按键修改为空操作
其他消息扔给那个数值处理函数就行了。
例如你想做一个循环调整菜单,也就是每个个十百千位,都可以0~9循环调整的,就自己定义一个消息处理函数,修改加,减按键的
操作,其他消息扔给那个数值处理函数就行了。

网友:
好头大,好复杂。。。。我这种菜鸟看到的都只是好多好多的字符。。。

网友:
数码管搞菜单。牛。

楼主(2014-06-08):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
这个有用,必须要顶

网友:
瞅瞅看,谢谢了

网友(2014-08-29):
楼主NB!可以看出楼主是在认真做事的人!

网友:
顶那个数值处理函数!

网友:
3KS ,LZ !无私分享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数据菜单库,强。吸收了解中。。。

网友:
撸主牛逼,赞一个

网友:
代码经典,学习了!

网友:
牛,沉得住性子的人

网友(2015-04-21):
收下了,这两天准备研究一下

网友B(2015-06-04):
楼主,你用的proteus 是什么版本,我用7.4 SP3的怎么不能打开你的工程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的proteus 是什么版本,我用7.4 SP3的怎么不能打开你的工程文件啊

proteus 7.10版的啊,有空准备再完善一下。

网友(2015-07-09):
谢谢分享 楼主好人一枚

网友:
好复杂,看了一下放弃了

网友(2015-08-12):
看得出来LZ用心了。

网友:
谢谢分享,向你致敬

网友(2015-09-13):
楼主是牛人,我只是在变频器上见过数码管菜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曾经用过数码管来调节参数的东西,的确比较讨厌写这块。
不知道楼主的程序是否支持某位闪烁功能,例如正在修改的某位不断的闪烁进行提示。
下次有需要数码管调参数的东西,再来认真看。:)

网友(2015-11-16):
完全看不懂的路过,顶一下

网友(2016-07-26):
下载来看看,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不错,收藏了,只做过12864的菜单。

网友(2016-12-25):
已经写出类似的了  哎 早点没看到

网友(2017-03-03):
仔细研读完后,收获颇丰,楼主你写的太好了,我爱你.

网友:
收下了,这两天准备研究一下。多谢楼主。

网友:
学习 不过看起来不是很简洁

网友(2017-08-13):
对于数值范围的大小检测,把每个上下限都放在菜单结构体中,有时会浪费内存,因为有的菜单项可能不需要此功能或者需要另一种检测方式,这样的话就应该把这部分分开,上层执行校验动作的时候,会根据每个菜单调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也就是多态的意思,这样更灵活一些

网友(2017-11-01):
下了,顶一个

网友(2017-12-24):
下一个来学习。

网友(2018-06-18):
谢谢楼主分享,
已移植,显示只有两个数码管,用的菜单模式01.
楼主程序主要包括:
1、一个小的OS;
2、按键处理,面向对象,长按短按, 很值得学习;
3、数码管显示;
4、菜单。那三个函数,名字看着有点晕,跳来跳去头更晕。

哈哈
再次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起来不错,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2018-08-15):
楼主这个有没有更新,感觉做的不错

网友(2018-10-15):
感觉比较复杂啊,不过利用起来就好~

网友(2019-08-22):
学习了  后面用的着了

网友(2020-01-01):
楼主能不能讲一下这个消息处理函数怎么写,我想做个主机面,主界面显示状态数据,按下set后能进入设置模式,不知道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