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分体式的大功率超低噪线性稳压

楼主(2014-04-19):
12V3A带载纹波图,时间档位10ms,蓝色通道为整流滤波级波形,黄色为输出级波形,根据示波器标值计算PSRR为:20*Log(2.6/0.00018)=83.1db,实际值会更小,估计在85db,因为测量有其它噪声引入。
这是电子负载运行情况:

初级供电部分

预调整:

功率级:

这个项目是打算做4通道5-20V 、3A 同时可以满载的。欢迎各位大牛指导,另外要如何提高PSRR,和降低输出噪声。

网友:
ADI有些超高PSRR的LDO
你可以去看看他们的技术文档

楼主:
不想用那些IC自己做更好

楼主:
用现成的还有自己做的必要么?

网友:
可以来点讲解吗。

楼主:
学习中讲解就算了

网友A:
我看那颗大电容的接法跟“提高PSRR,降低输出噪声”好不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那颗大电容的接法跟“提高PSRR,降低输出噪声”好不搭呢!

你是说哪个电容?整流的还是输出的?求讲课

网友:
上电路图看看,看看你针对PSRR都做了哪些改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想用那些IC自己做更好

application notes里讲的是实现高PSRR的方法和原理
基于这些理论才设计出新IC
这些都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plication notes里讲的是实现高PSRR的方法和原理
基于这些理论才设计出新IC
这些都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

十分感谢,app node我也看过不少了,还有其它什么参考资料么。

网友:
我认为集电极输出的PSRR不够发射极输出的好,
因为晶体管都有两个输入端,发射极和基极,
集电极输出的话,那么发射极就接电源输入,电源输入端的纹波就会从发射极串入,在集电极出来。这些纹波只能靠反馈来抑制它。
射极输出的话,那么集电极接的是电源输入端,晶体管一般呈现恒流特性,集电极电压变动对电流影响很少,因此集电极的纹波比较难从影响到发射极。

网友:
楼主加油
不知楼主有没有看过“阿莫春风电源”,我觉得那个做得挺好。

楼主:
和那个不是一个数量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