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是不是不能自动生成串口中断服务函数呢?(已解决)

楼主(2014-04-20):
PE是不是不能自动生成串口中断服务函数呢?需要自己在Events.c 里面添加吗?

网友A:
可以,右击工程,在属性里面设置生成ISR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右击工程,在属性里面设置生成ISR就可以了,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选中了,但是没发现生成的ISR服务程序在哪里呢。
我现在想实现的功能是串口每接收到一个数据就存下来,以前用51就是在串口中断服务程序里存。
但这个怎么都找不到在哪里。
是否我只能用OnBlockReceived()这个函数去轮询的读这个接受BUFF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选中了,但是没发现生成的ISR服务程序在哪里呢。
我现在想实现的功能是串口每接收 ...

在vector里面找中断函数,然后看在哪里定义的。一般是在event文件里,你自己设置的时候应该是自己起的中断名吧,search一下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PE生成的这个架构,中断发生后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到DeviceDataPrv->InpDataPtr指向的地址里面,但问题是如果数据很多,InpDataPtr指针一直做+1操作,RAM不会溢出吗?

网友:
楼主你好
请问你用的是多少版本的PE呢?
如果你选择让PE生成中断,会自动在Events.c中生成对应中断服务程序的子函数。
至于真正的中断服务程序,可以通过跟踪Events.c中子函数调用情况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选中了,但是没发现生成的ISR服务程序在哪里呢。
我现在想实现的功能是串口每接收 ...

我记得串口接收有两个典型应用,其中一个就是中断方式的。
至于PE怎么调出典型应用的方法,楼主可以参考这个帖子中操作方式。小弟用PE生成了GPIO_LDD代码,但是PE的函数不知道怎么用,求解救

网友(2014-09-2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