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这个简单的高低位交换算法不行的?

楼主(2014-04-20):
uchar Exchange ( uchar Data )
{
uchar Temp ;
Temp |=  ( Data & 0x80 )  >> 7 ;
Temp |=  ( Data & 0x40 )  >> 5 ;
Temp |=  ( Data & 0x20 )  >> 3 ;
Temp |=  ( Data & 0x10 )  >> 1 ;
Temp |=  ( Data & 0x08 )  << 1 ;
Temp |=  ( Data & 0x04 )  << 3 ;
Temp |=  ( Data & 0x02 )  << 5 ;
Temp |=  ( Data & 0x01 )  << 7 ;
return Temp ;
}

网友:
把第4行
Temp |=  ( Data & 0x80 )  >> 7 ;
的那一竖去掉,其他的不变。uchar Temp ;的那个分号改成半角。

网友:
temp初值为零

楼主:
Thank you This is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