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峰 progisp 1.72 自动打开输入法并切换为全角的BUG

楼主(2014-04-20):
如题,调出输入法是运行progisp 1.72时就会出现,切换为全角模式是编辑熔丝时会出现,输入全角模式的英文字符会提示错误。废话不多说,大家自己试试。智峰软件说1.72版本是最终版,望再度优化下。

楼主:
支持【智峰软件】!
好的软件,要:简洁的界面,美观的图标,方便的操作……

网友:
楼主有使用说明吗

网友:
下2.0版本

楼主(2014-07-31):
2.0的版本不支持USBASP。

网友A:
这种小问题,自己解决就好了。你为什么非要在全角输入呢?正常英文输入法操作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问题,自己解决就好了。你为什么非要在全角输入呢?正常英文输入法操作不就可以了? ...

不是我非要切换到全角模式,而是软件自动切换,全角模式是输入是不识别的。
你可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自己在软件上操作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非要切换到全角模式,而是软件自动切换,全角模式是输入是不识别的。
你可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自 ...

我一直在用。没遇到问题

你是不是默认输入法是搜狗?试着设置成默认英文输入法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在用。没遇到问题

你是不是默认输入法是搜狗?试着设置成默认英文输入法再试试 ...

我的默认输入法是英文。不管输入法有没有开,只要一运行progisp 1.72,输入法就会自动打开,编辑熔丝时,又会自动切换成全角模式。我用的是搜狗的输入法,其它输入法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情况。能理解我的表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默认输入法是英文。不管输入法有没有开,只要一运行progisp 1.72,输入法就会自动打开,编辑熔丝时, ...

不知道你的具体运行环境

我在多台电脑都用过这个软件,WINXP、WIN7都用过

默认输入法是英文,我用的输入法是QQ拼音,把QQ拼音自带的快捷键关闭。就用标准的CTRL+空格和CTRL+SHIFT切换。

都没有遇到你描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