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 tap 如何捕获窄脉冲信号?

楼主(2014-04-20):
有些周期长,脉冲窄的信号用signal tap捕获不进来,该怎么设置好?

楼主:
我尝试了一下把右边的type设置成transitional,并把vsync信号的transitional给勾起来了,如图一右边。
结果如图二。我发现clock(FPGA的固定时钟)居然变得不是周期信号了,这样是说明真正不是周期信号的应该是vsync对吗?但是我用示波器看vsync是一个周期信号啊(摄像头产生的)。
这是为什么?是摄像头的vsync输出信号毛刺太多还是怎样子?如何克服?

网友A:
提高采样时钟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采样时钟频率

我这样用transitional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采样时钟频率

这是我加大频率后的200Mhz采样(300Mhz和400Mhz编译不通过,不知道为什么。),vsync还是看不到啊

楼主:
想进行管脚检测时,常常遇到管脚分配已满的问题,导致很多信号不能同时观察。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么?

网友:
采样时钟至少要是被测信号的2倍以上,才能保证结果正确
时钟频率越高,采样的点数也就越多,单位时间内的数据量也就越大,超出内部RAM的存储量,当然就无法综合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