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推荐一款播放器,治病用

楼主(2014-04-20):
老婆耳朵听到声音大一点就会疼,已经三年了,不知道坛友身边有没有人有这个问题,也算是访遍名医,做了各种检查,最终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听力过敏”

而听力过敏目前是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偶然在军区301医院的一个医生的博客上看到他治愈了类似病例,了解治疗方法,是用播放器播放粉红色噪音还有白噪音,让耳朵慢慢适应各种频率声音,一查然来这个是叫“耳鸣习服疗法”,以往是用来治疗耳鸣的,国外的专家应用到治疗听力过敏,据说连续使用半年到一年,治愈率达到80%,真是让人惊喜。所以我在和军区总医院联系的同时在此求一款播放器,顺便请教播放器的选择问题

前提:
1、粉红噪音、白噪音均是CD
2、每天听6小时左右,所以要便携
3、军区301的医生一再强调,播放器要能均衡展现各频段,即要最真实的展示出各频段的能量
4、价格不限(便宜能实现功能就好,如果有缺点,大价钱的也没关系,治病第一),最好能漂亮点,女生用,你懂的

可以选择的:
1、CD机
2、高保真播放器

请各位发表一下看法,因为两种东西我都没有用过,本人不喜欢用便携式设备听歌

1、选择CD机优缺点?请推荐相应的CD机
2、选择播放器的优缺点?请推荐相应的播放器,以及CD抓轨软件

首先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1、选择CD机
优点是可能会更真实的展示本来的声音(不确定),记得以往听过同学的sony的CD机,那声音真好
缺点是便携性差了点

2、选择播放器
优点是:便携性好,充电一次可以管很久,可能做得比较漂亮
缺点是:可能为了听音乐,加重某一个频段的能量

个人比较倾向还原能力比较好的便携式是数字播放器,请坛友帮忙解疑,先谢谢了

网友:
帮顶,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治疗方法

网友A:
要求很高的话就数字的hifi播放器了, 哪用1w啊... 你这是要借机自己听hifi不成? 一步到位搞个sony的d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很高的话就数字的hifi播放器了, 哪用1w啊... 你这是要借机自己听hifi不成? 一步到位搞个sony的d100? ...

楼上笑话了,我不听音乐的,不知道行情,当然是越便宜越好,治好了病绝对不止这点钱买得到的,为了老婆这个病,花费早就过万了,而且她也遭罪,打点滴手上都满是孔了

网友:
搞个ipod行了

楼主:
有没有音乐大师帮鉴定一下楼上两位提到的ipod和D100,分别是个什么情况,d100好像是录音笔?

网友:
现在还有卖CD机的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治疗方法

网友:
找坛友设计一个粉红噪音、白噪音发生器,行吗?

网友:
D50也可以了,不差钱可以上D100。虽然说是录音笔,但是因为回放声音质量高,被HIFI发烧友供为神器,很多人买来都不是做为录音功能了,主要都是用来听音乐了。iPod声音虽然也过的去,但是相比专业的HIFI音频播放设备还是差了点。当然买了这个东西也要配个好耳机才能发挥作用。

网友:
ipod就可以,不需要太好的音源,稍微舒适点的耳机就可以了,没必要上hifi,本人左耳就是敏感的,不过这些年早练出来了,当然声音稍微大点依然会心烦意乱的,基本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专心做事时基本和正常耳朵没什么两样,话说再好的音源也需要好耳机,好的耳机就是监听耳机,但那太大了,生活中带着不便,监听耳机只能使耳朵更敏感,所以只要一般过得去的耳机即可,特别低频的不管耳朵多敏感都听不见,高频的也是,所以不在乎耳机的频响范围

网友:
ipod class应该可以

网友:
我觉得,那个军医是个发烧友

网友:
sony ZX1···觉得应该成

网友:
”播放粉红色噪音还有白噪音,让耳朵慢慢适应各种频率声音“
收音机不是很好么?
全是器件的本底噪声。
以前煲耳机就是这个方法。

网友:
用单片机+DAC+功放,就成了,白噪声与粉红噪有公式可寻。这样的结构最省电。病治好后拆下零件用在别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经有均衡的播放器了,比如国内刚上市的AP100,我扫频得到数据0-22K是平了,并没有调节均衡器。这类播 ...

楼上感谢,回去好好看看你的建议

网友:
手机+信号发生器软件。

网友C:
人耳对不同频段的响应本身就有差异。这个治疗方法可行,但首先需要确认楼主老婆的过敏是对所有频率范围等幅度敏感还是存在频率敏感与正常人耳的差异。
否则按医生的说话只能算治好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生活当然没问题,但也会带来一些隐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耳对不同频段的响应本身就有差异。这个治疗方法可行,但首先需要确认楼主老婆的过敏是对所有频率范围等幅 ...

应该是各个频段,不管是汽车喇叭还是摩托车喇叭,还是汽笛,男人说话,女人说话,只要声音大了,都会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右耳听的声音大了也会疼,有次更严重的是:在溜冰场玩了几个小时,第二天起床后像针扎一样! ...

治疗没有呢?我老婆这个已经看遍了本地名医,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有位院士也挂号瞧了,都是一头雾水,有说美尼尔氏综合症后遗症,有说耳蜗内积水比常人多,那位院士说,这种“病”他见得多,或者说这个不叫病,都没法治,只能忍受,实在忍受不了就摧毁听力,但是他治疗的病人中还只有一例是摧毁听力了的,他给出一个大概的病名“听力过敏”,但是本地医生都没有下结论是什么病,偶然见到北京军区301医院的有位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法,貌似治愈率很高,达到80%,所以才萌生这种想法,建议你去做个脑部ct,先排除病变导致的疼痛。

网友:
祝你老婆早日康复。

网友E:
发烧级别的播放器应该就可以,但是上哪去找无损格式的噪声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烧级别的播放器应该就可以,但是上哪去找无损格式的噪声文件呢

噪声文件,医院有卖的

楼主:
现在还没有买,一直在和北京军区301医院的医生联系,也在和那个医生治疗的病友联系,希望确诊了后再开始治疗,但是从症状来看八九不离十

网友:
弄个DAC解码保证全部频率
每天听6小时不是受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