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335和modbus的问题

楼主(2014-04-20):
最近在看Modbus协议,要做一个28335和HMI人机交互界面的通信
1.  DSP 28335支持的modbus,支持标准的?还是和标准modbus会有不同的?
2.  如果不同的话RTU和ASCII两种模式都支持的么?
3.  是不是不需要看支不支持modbus,只需要支持232或者485就行了?

有没有关于28335上的modbus的资料?网上没有找到啊?28335的技术文档里也没有找到?modbus 通讯协议是不是只是一种定义了帧封装格式的协议,和其他的类似于SPI或者I2C协议不同因为后者主要是关于传输数据的协议啊

楼主:
有没有人帮下忙?

网友A:
MODBUS只是一种通讯协议,从这个意义上来,你用51还是AVR还是DSP,或者任何一种带有串口的MCU来实现,没有任何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只是一种通讯协议,从这个意义上来,你用51还是AVR还是DSP,或者任何一种带有串口的MCU来实现,没有 ...

嗯,谢谢!
那如果想要一个dsp和很多个设备rs232通信,支持modbus的,那怎么实现呢,dsp的rs232接口就那么几个啊,是通过程序实现的么,但是硬件怎么接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那如果想要一个dsp和很多个设备rs232通信,支持modbus的,那怎么实现呢,dsp的rs232接口就那 ...

LZ,modebus是可以实现一台主机多台从机的,而且支持广播操作。附件是通讯格式,第一个字节就是从机地址,用来区分多台从机的。

网友:
和多台机通讯就要用485了吧

网友B(2015-01-04):
协议需要自己解析,首先的确定dsp做主机还是从机
rtu数据bit利用比 assic 高 通信速率高最好用rtu
主机一般就是往总线上扔数据 等待从机应答 或超时无应答
从机一般就是等待总线上有呼叫自己的数据 有则根据命令内容作出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需要自己解析,首先的确定dsp做主机还是从机
rtu数据bit利用比 assic 高 通信速率高最好用rtu
主机一 ...

谢谢了,已经初步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