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图像采集系统,将所采图像在MATLAB上显示思路?(已解决)

楼主(2014-04-20):
求设计飞思卡尔智能车图像采集系统,并且将所采图像在MATLAB上显示思路,大致需要哪些步骤,本人缺乏实际项目经验,还请大神给个思路,谢谢

楼主:
没得热心的大神么?

网友:
很简单的。串口把数据传上来,用matlab的gui显示出来即可。我觉得你要快一点的话,就使用C++来搞。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摄像头?模拟摄像头的话买一个数据采集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摄像头?模拟摄像头的话买一个数据采集器就行了。

打算使用OV7620摄像头,至于驱动芯片的话,不知道对初学者哪个简单些,MC9S12XS128B,STM32?

网友:
MC9S12XS128B的话,这样的资料网上多得很,就跟你的还是一样的

网友B:
没有做过这方面,但据我所知智能车制作论坛上有许多和你同样应用的。
你可以在那儿搜索一下。

网友C:
摄像头,单片机。
先到淘宝查查,很多人做这个套件卖。
起码知道需要哪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单片机。
先到淘宝查查,很多人做这个套件卖。
起码知道需要哪些东西。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做过这方面,但据我所知智能车制作论坛上有许多和你同样应用的。
你可以在那儿搜索一下。 ...

看了下,果然资源丰富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果然资源丰富啊,谢谢啦

不用客气
以后遇到芯片使用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这儿发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