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8的EC11旋转编码器的应用

楼主(2014-04-20):
新人不会,请大神帮忙,写一个C语言程序

网友(2014-08-05):
我在想是否可以接到定时器的编码器功能上去用。和增量编码器类似AB相输入,直接可以读寄存器里的脉冲数了。

网友A:
最简单就是用中断,检测A相下降沿中断,再看B的电平,高是正转,低是后转。

网友(2015-03-27):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就是用中断,检测A相下降沿中断,再看B的电平,高是正转,低是后转。 ...

求指教具体该怎么写,按照你说的竟然不行,我是通过串口发到电脑上的,每转一次都发好几个数,而且不论左转还是右转数都只往一个方向变

网友(2016-06-03):
我今天调的也是 情况跟四楼一样
不知道你的问题决绝了吗

网友:
貌似要加电容滤波,那个会有抖动
然后同时检测A上升沿跟下降沿,这样处理比较好:
void ec11_int_handler(void)
{
        if(gpio_read_pin(GPIO_A,PIN_12)){
                if(tmp != gpio_read_pin(GPIO_A,PIN_11)){
                        if(gpio_read_pin(GPIO_A,PIN_11))
                                value-=1;
                        else
                                value+=1;
                        printf("%d\n",value);
                }
        }else{
                tmp = gpio_read_pin(GPIO_A,PIN_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