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充电电路可行性大家探讨

楼主(2014-04-20):
已经错过了阿莫移动电源的机会,只好希望能跟着海尔混了,不过本人水平比较菜,也不知道海尔让不让我跟着混。
关于锂电池一直最担心的 是安全问题,假如MOS直通是非常危险的,造成mos管直通的原因很多比如上电的复位不良,程序跑飞,或者单片机死了。
昨天突然想到,能不能在PWM信号串个电容
优点:单片机死了,不管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充电都会停止。
缺点:PWM最大不能超过80%,MOS管开关速度变慢,可能会发热增加。
总结:安全性提高了,但发热也增大。大家看看可行不?

网友A:
在电阻R10上反相并一个1N4148、C11的输入端对地加一个4.7K的电阻可以改善电容C11的放电速度。

网友B:
这个电路怎么横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阻R10上反相并一个1N4148、C11的输入端对地加一个4.7K的电阻可以改善电容C11的放电速度。 ...

谢谢,你的建议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怎么横流呢

sorry,想到PWM那一块随手画的,电流采样没有画上去。等下更新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电阻R10上反相并一个1N4148、C11的输入端对地加一个4.7K的电阻可以改善电容C11的放电速度。 ...

是不是电阻变大了,提高放点速度的?
为啥加反向的二极管?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阻变大了,提高放点速度的?
为啥加反向的二极管?
谢谢。

你要从电容的放电回路来分析。如果放电回路的阻抗很小,那么电容在PWM为高电平时充的电在PWM为低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放掉,理论上三极管的开关速度取决于电容的充放电速度。

网友:
得看电容充放电的速度吧。小海技术也不是那么扎实,希望高手们能够评估一下这个方案

网友:
楼主,你明显没有看清楚1楼说的,人家说地 是在R10上反向接1个4148。
个人认为,电容C11上面也可以反向并联1个4148

网友:
PWM速度快了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搞个带通滤波器岂不是更好,只有特定的频率才能使三极管导通

网友:
大家  顶起来吧 一起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