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2个雕刻机

楼主(2014-04-20):
2种结构,各有优缺点。重量都差不多。都能老实干活的机器。

网友:
非常有型。

网友:
m_o_n  你又来引我们流口水了,造福不?

网友A:
请问第二款L造型的机器 行程多少 能干铁么 卖么 控制不用给配 只要机架就行 电机配的话 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第二款L造型的机器 行程多少 能干铁么 卖么 控制不用给配 只要机架就行 电机配的话 也可。 ...

第二款L型的机器行程 350 * 180 * 280 mm,干铁没问题的。如果不跟加工中心比效率的话。

下面的签名处有联系方式了。谢谢。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真不错啊,流口水

网友:
喜欢mon的机器

网友:
问下,这个铸铁机器的防锈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表示同样的喜欢DIY

网友:
用SW画的图真是赞啊,不知mon大的第一台固定龙门用的什么线轨,上银的HGH20CA?

网友(2014-11-11):
不错,尤其第二款,我喜欢。

网友:
?多少银子?

网友(2016-12-26):
Are you still making and selling the first machine?

网友:
多钱搞的   哦    搞来 是玩票 还是工作需要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店里没看到第一款机子,后面一款确实做的相当好。

网友(2017-02-10):
厉害,不知道第一款什么价位?

网友(2017-03-19):
签名淘宝店铺里面没有雕刻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