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8的程序经过怎样修改可以在ATmega168上运行呢

楼主(2014-04-20):
ATmega88的程序经过怎样修改可以在ATmega168上运行呢

网友:
C的话无需修改

楼主:
我也是用C写的啊,但是把ATmega88的程序直接用在ATmega168上,运行不了啊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vr/eeprom.h>
定义的有上面这些,但是查找上面的定义的时候是 Symbol not found,其他的都是自己定义的,用C写的

楼主:
如果有的地方直接操作寄存器,应该也不需要修改吧,寄存器不是兼容的吗

网友:
168和88寄存器都是一样的, 我目前都是这样用,一点问题都没, 我用的IAR ewavr编译, 我试过88,168, 328,什么都不用修改,直接可编译的

楼主:
我现在可以使用,用的工具是Source.Insight,88的程序可以在168上使用,但是我在flash定义一个300字节的数组就不能使用了,168的flash比88大8K吗,怎么就不能使用了呢

楼主:
是不是我的熔丝配置错了啊

楼主:
88的程序烧写到168上应该有8K的剩余的,但是现在我定义一个300字节的数组,然后程序就不能运行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有没有人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