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M8403功放问题

楼主(2014-04-20):
我做了一个电路,使用的是PAM8403 1210Y这个电路是好使的,但是换成PAM8403  THH81448 就不好使了,我原以为后缀是生产公司和批号不一样,这两种芯片有是管脚上的区别吗

网友A:
有数据手册吗?看看引脚一 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数据手册吗?看看引脚一 样不?

只能查到PAM8403的资料

楼主:
我换了两种芯片分别是PAM8403 THH81448 PAM8403  CE6E1X.1都不适合上面的电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2014-11-30):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两种芯片分别是PAM8403 THH81448 PAM8403  CE6E1X.1都不适合上面的电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电源部分是怎么做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源部分是怎么做的?谢谢

电源没做太多处理,5V用的是LM2596,3.3V用的是ASM1117,2.5V用的是8503,用钽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