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IM800H做的控制器,实现手机远程控制功能,开源啦!

楼主(2014-04-20):
前一段时间发的帖子关于使用SIM800H的TTS和DTMF解析功能实现类似10086服务台功能,这几天板子做出来了,并且程序调试一半了,实现了拨号接通播放TTS合成音并且识别按键的功能,视频里有效果演示。
先来张裸照:

然后是正装照:

友情提示:看这个视频要听声音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xMDc0MzA4.html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控制器:
1、带有两路16A的继电器,常开和常闭触点都引出来了;
2、板子自带开关电源,预留12V电源插口;可以直接接220V电源,也可以使用外接12V电源;
3、板子自带SIM800H蓝牙天线,以后可编写蓝牙控制程序;
4、使用stm8s105k6T6,价钱便宜资源够用;
5、全金属弹出式SIM卡座,手感好,谁用谁知道;
6、可设置断电后是否记忆状态;
7、可设置延时开启或者延时关闭,延时时间短信设置;
8、带有麦克风,可监听周围声音(这个功能....不做评价);
9、短信控制命令(飞信也可以控制):

第一路:
开启:          A+密码+K
回复:A路开启成功

关闭:          A+密码+G
回复:A路关闭成功

开启后延时关闭:A+密码+YK
回复:A路开启成功,00000秒后关闭

关闭后延时开启:A+密码+YG
回复:A路关闭成功,00000秒后开启

调整延时时间  :A+密码+T00060
回复:A路延时时间为00060秒

第二路方法同上,只是把A换成B即可

断电状态记忆  :密码+JY
回复:断电状态记忆

断电状态不记忆:密码+BJY
回复:断电状态不记忆

可设置1个管理手机号码:密码+HM+12345678901
回复:管理号码为:12345678901

可设置管理密码:密码+MM+123456
回复:新密码为:123456

10、拨打电话控制:
拨打电话后,控制器接通来电,播放合成音:“您好!欢迎使用远程控制器,打开第一路请按1,关闭第一路请按2,打开第二路请按3,关闭第二路请按4”
按下按键后,会执行对应的操作,按错按键会提示“按键错误”

现在发布源程序,由于是调试一半的程序,会有一些BUG,正在完善中

原理图:

来自 53楼

楼主:
乐为的反向控制已经实现了,不需要固定的本地IP就可以随时连接控制,配合手机APP,还是很方便的
这是乐为反向控制的流程图:

这是使用TCP调试助手测试的结果:

既可以手机控制终端,又可以用手机查看终端数据

程序正在写,过几天就会上传

来自 57楼

楼主:
文字描述太苍白了,还是视频直接一些,新上传的短信控制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yMTY5MTIw.html

来自 70楼

楼主:
程序更新,之前的版本没有FLASH存储,现在所有状态掉电不丢失

楼主:
多谢支持,发帖的前一分钟还在调试程序中.......外面阳光明媚,哎!我的周末就这么没了

网友A:
支持。。这个开关电源最大支持多少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这个开关电源最大支持多少ma?

开关电源是 12V 400mA

网友A:
12v 400ma?  可以接220v-12v?  成本多少???关键是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400ma?  可以接220v-12v?  成本多少???关键是成本

DC电源插座是在板载开关电源的后级,使用外接12V电源时,是不经过内部开关电源的,内部只是一个很平常的小功率开关电源

网友B:
这模块手工玩不起啊,没法焊。

网友:
MARK 顺路问下lz外壳哪里找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支持,发帖的前一分钟还在调试程序中.......外面阳光明媚,哎!我的周末就这么没了 ...

顶一下,话说每个人都有喜欢的东西,能来的阿莫这儿的都是爱搞爱折腾电子等方面东西的朋友!这个周末我也宅在办公室浏览阿莫的网站学习。这不看见楼主的帖子了,我也喜欢搞这些东西,像楼主学习!哈哈

网友D:
STM8 目前应用广泛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支持,发帖的前一分钟还在调试程序中.......外面阳光明媚,哎!我的周末就这么没了 ...

话说你咋焊上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话说每个人都有喜欢的东西,能来的阿莫这儿的都是爱搞爱折腾电子等方面东西的朋友!这个周末我也 ...

多谢支持,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模块手工玩不起啊,没法焊。

纯手工焊接,呵呵,第一个焊坏了,然后就有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你咋焊上去的呢?

热风枪,然后双面都镀锡,转圈吹,不能着急,温度不要太高,等到用镊子能推动并且能归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8 目前应用广泛不?

我现在公司的产品用的就是STM8,已经量产了

网友:
好东西,就是太难焊接了,不然也搞一个来玩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风枪,然后双面都镀锡,转圈吹,不能着急,温度不要太高,等到用镊子能推动并且能归位就OK了 ...

伤不起,只能看;

网友:
东西有点复杂,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手工焊接,呵呵,第一个焊坏了,然后就有经验了

背后热风枪吹? 一直没尝试过这样整。 看来要大胆尝试才能突破。

网友:
不错,这个要支持一下.

网友F:
焊这个模块的诀窍就是双面热风枪,焊盘通孔(如果面积紧张也可无孔)。
焊时模块一面的温度调低一点,决不能高到让焊锡熔化。然后下面的热风高一些,但也不能把PCB烤糊。
具体步骤是先在焊盘上搪锡,模块上盖粘一些绝热胶带。上下热风同时通电加热(120度吧),30秒后放上模块,一分钟以后背面的热风发力(250度),模块面的温度调到(180度),等到模块会游动时,用镊子略加一下压,让未搭上锡的焊盘也粘上。关闭加热,等热风自行冷却就行了,如果量大,就移走PCB。

网友:
学习这个东西,支持了。谢

网友:
给力啊    佩服  Mark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风枪,然后双面都镀锡,转圈吹,不能着急,温度不要太高,等到用镊子能推动并且能归位就OK了 ...

温度不要太高,大约是多少度?

网友:
这个想法真棒,一定要顶

网友:
很好的资料呀,感谢lz分享

网友:
好东西就是要顶,很有使用价值。

网友G:
这个模块通过GPRS传输数据容易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模块通过GPRS传输数据容易使用吗

GPRS的AT命令和SIM900A的差不多,这两天在测试乐为物联的反向控制功能,争取尽快加进去,这样就省掉短信和电话费用了,用TCP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GPRS的AT命令和SIM900A的差不多,这两天在测试乐为物联的反向控制功能,争取尽快加进去,这样就省掉短信 ...

支持你,有空我也搞个模块玩玩。
您能否共享一下模块的封装库和焊接这种模块的技巧。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

网友H:
全程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下载后一定要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全程都是自己做的?

工作忙,业余时间有限,图也没好好画,画图半天,程序下班调试2个小时,加一起也就10个小时左右,所以程序写的比较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忙,业余时间有限,图也没好好画,画图半天,程序下班调试2个小时,加一起也就10个小时左右,所以程 ...

PCB和外壳在哪做的? 外壳也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
这个不错,要支持一下,顶起...

网友I:
请问LZ,SIM800H这个模块的基站定位功能是否只能在中国国内使用,到国外就无法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LZ,SIM800H这个模块的基站定位功能是否只能在中国国内使用,到国外就无法使用了? ...

据我了解,中国也不是哪里都好用,SIM900A的基站定位在新疆就不能用,SIM800H估计也不能用

网友:
这个可以用力顶顶

网友:
语音怎么弄的?

网友:
用力顶顶  mark  以后也许能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模块通过GPRS传输数据容易使用吗

牛逼的,留名

网友:
这个成本挺低的,不错,,,mark,以后会用上,

网友:
很好,很强大

PS:楼主那张流程图很眼熟,跟我去年画过的一样。

网友:
顶,能不能提供个PCB

楼主:
TTS合成的

网友:
做得很好,赞

网友:
看起来不错,顶一个!

网友:
就用STM8?能实现TTS

网友:
这个好...赞一个

网友:
不错啊,看上去相当可以啊!!

楼主:
手里还有几个空板,有没有想一起玩的,建了一个群 174157840
如果有感兴趣的,想出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还有几个空板,有没有想一起玩的,建了一个群 174157840
如果有感兴趣的,想出套件 ...

想玩是想玩,问题是,看到这个封装,蛋疼无比......

网友:
顺便说下,没事还是不要写群号比较好,貌似有规矩的,不能写群号

网友:
开关电源的购买资源能共享吗?

网友(2014-05-20):
引用 网友F:
焊这个模块的诀窍就是双面热风枪,焊盘通孔(如果面积紧张也可无孔)。
焊时模块一面的温度调低一点,决不 ...

学习了 现在还没有用这个封装,不过很快会用到BGA封装了

网友:
听说SIM800要停产是针的吗?

网友(2014-11-30):
,求助楼主,能否把你的SIM800H的PCB封装库发给我一份啊,我现在项目急用,赶时间。!!!非常感谢额~!!~

网友:
收下了,请问楼主控制继电器,单片机有没有受影响.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啊,最近在用

网友:
楼主这个做得不错哎,收藏了~

网友(2015-11-17):
绝对是好东西,太赞了。感谢楼主

网友:
只能sim800h,可以不?

网友(2016-06-16):
这个东西不错呀,直接手机对SIM 卡点对点控制,不是通过云,这个玩过后现在有产品吗?

网友(2018-04-16):
期待持续更新。。

网友(2018-05-17):
tts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参考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