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无复位输入,会怎样呢?上电值会不会是随机的呢?

楼主(2014-04-20):
如题?
其实自己一直设计都是采用“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方法来设计复位的,

但今天看《FPGA高手设计实战真经100则》的P121页,提到了一种复位方案——没有复位,书中提到,“默认情况下,fpga 上电后将寄存器初始化为‘0’。”
(说明,此书是以Xilinx为例的。)
总觉得这种不靠谱。

但也见过别人设计的,就是没复位信号,但我不知道他的可靠性如何?

楼主:
《FPGA高手设计实战真经100则》,“默认情况下,fpga 上电后将寄存器初始化为‘0’。设计者可以在寄存器说明期间为它初始化任何值,例如:
reg[7:0] my_reg = 8'h55;”

我一直以为这只在仿真阶段用的值,我也没去验证过

这真的可以设置复位值吗?

网友A:
A公司的FPGA在上电后有初始化时序,会将所有的寄存器初始化。X公司的没有咋用,不好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公司的FPGA在上电后有初始化时序,会将所有的寄存器初始化。X公司的没有咋用,不好说。 ...

X里面的全局复位很全面。还能直接给RAM、ROM置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公司的FPGA在上电后有初始化时序,会将所有的寄存器初始化。X公司的没有咋用,不好说。 ...

A公司的是初始化成什么呢?怎么设置初始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X里面的全局复位很全面。还能直接给RAM、ROM置数。

X公司怎么设置的?简单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