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关于状态机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4-04-20):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input    PINC.4            // 按键输入口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uchar key_stime_counter;
bit  key_stime_ok=0;
uchar key_state=0;
uchar read_key(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 = 0;
    unsigned char key_press, key_return = 0;

    key_press = key_input;                // 读按键I/O电平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return = 1;            // 按键仍按下,按键确认输出为"1" (1)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
void main(void)
{
    DDRA = 0xFF;
    PORTA = 0xff;
    DDRC = 0x00;                //输入模式
    PORTC = 0xff;              //上拉电阻
    // T/C0 初始化
    TCCR0 = 0x0B;            // 内部时钟,64分频(4M/64=62.5KHz),CTC模式
    TCNT0 = 0x00;
    OCR0 = 0x7C;            // OCR0 = 0x7C(124),(124+1)/62.5=2ms
    TIMSK = 0x02;            // 允许T/C0比较匹配中断
    #asm("sei")            // 开放全局中断
    while(1)
    {
        if (key_stime_ok)                // 10ms到,键处理
        {
            key_stime_ok=0;
            if(read_key())
            {
                  PORTA=0x00;
            }
        }
    }
}
       //////////////////////////////////////
// Timer 0 比较匹配中断服务,2ms定时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if (++key_stime_counter >=5)
    {
        key_stime_counter = 0;
        key_stime_ok = 1;                // 10ms到
    }
}
//////////////////////////////////////
为什么我一上电PA口输出的灯就亮了,然后我如下试了一下灯都会亮,这是怎么回事啊?求大神指教,谢谢了。本人单片机初学者。
        if(read_key()==0)
                    {
                  PORTA=0x00;
                    }
///////////////////////////////////
        if(read_key()==1)
                    {
                  PORTA=0x00;
                    }

楼主:
if((read_key()==0)&&(read_key()==1))
            {
                  PORTA=0x00;
            }
if((read_key()==0)&&(read_key()==1))
            {
                  PORTA=0xf7;
            }     连这样也会亮,怎么回事啊?求大神,求大神

楼主:
我把按键口该为PC0,PC1,PC2,,PC6,PC7都是正常的,改成PC3,PC4,P5一上电,灯就亮了

网友(2015-09-04):
jtag口使能了

网友(2016-04-04):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input    PINC.4            // 按鍵輸入口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uchar key_stime_counter;
bit  key_stime_ok=0;
uchar key_state=0;
uchar read_key(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 = 0;
    unsigned char key_press, key_return = 0;

    key_press = key_input;                // 讀按鍵I/O電平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鍵初始態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鍵被按下,狀態轉換到鍵確認態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鍵確認態
            if (!key_press)
            {
               key_return = 1;            // 按鍵仍按下,按鍵確認輸出為"1" (1)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狀態轉換到鍵釋放態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鍵已抬起,轉換到按鍵初始態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鍵已釋放,轉換到按鍵初始態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
void main(void)
{
    DDRA = 0xFF;
    PORTA = 0xff;
    DDRC = 0x00;                //輸入模式
    PORTC = 0xff;              //上拉電阻
    // T/C0 初始化
    TCCR0 = 0x0B;            // 內部時鐘,64分頻(4M/64=62.5KHz),CTC模式
    TCNT0 = 0x00;
    OCR0 = 0x7C;            // OCR0 = 0x7C(124),(124+1)/62.5=2ms
    TIMSK = 0x02;            // 允許T/C0比較匹配中斷
    #asm("sei")            // 開放全局中斷
    while(1)
    {
        if (key_stime_ok)                // 10ms到,鍵處理
        {
            key_stime_ok=0;
            if(read_key()!=0)
            {
                  PORTA=0x00;
            }
        }
    }
}
       //////////////////////////////////////
// Timer 0 比較匹配中斷服務,2ms定時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if (++key_stime_counter >=5)
    {
        key_stime_counter = 0;
        key_stime_ok = 1;                // 10ms到
    }
}
//////////////////////////////////////
為什麼我一上電PA口輸出的燈就亮了,然後我如下試了一下燈都會亮,這是怎麼回事啊?求大神指教,謝謝了。本人單片機初學者。
        if(read_key()==0)
                    {
                  PORTA=0x00;
                    }
///////////////////////////////////
        if(read_key()==1)
                    {
                  PORTA=0x00;
                    }

收藏0  打賞 (0) .

回復 舉報
.

llqy llqy 當前離線 積分27.
2樓
引用 网友A:
| 只看該作者 if((read_key()==0)&&(read_key()==1))
            {
                  PORTA=0x00;
            }
if((read_key()==0)&&(read_key()==1))
            {
                  PORTA=0xf7;
            }     連這樣也會亮,怎麼回事啊?求大神,求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