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子信号输出不成周期性?

楼主(2014-04-20):
为什么cmosclk前半段的信号这么惨,没有周期性。程序如下:
module ToRGB(                rst_n,
                                                href_in,pclk,
                                                dat_in,
                                                Dat,flag);
input rst_n;
input href_in,pclk;
input[7:0] dat_in;
output[11:0] Dat;
output flag;

reg[11:0] Dat;
reg[3:0] Dat_r;
reg flag;

reg href_in_buff1;
reg href_in_buff2;
wire href_down_req;
always @(posedge  p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href_in_buff1<=0;href_in_buff2<=0;end
else begin
href_in_buff1<=href_in;
href_in_buff2<=href_in_buff1;
end
assign href_down_req = ~href_in_buff1 & href_in_buff2; //下降沿为1

always @ (posedge p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flag<=0;Dat<=0;Dat_r<=0;cnt1<=0;end
else if(href_down_req) flag<=1;
else if(flag==1)
                begin
                flag<=~flag;
                Dat_r[3:0]<=dat_in[3:0];
                end
      else if(flag==0)
                          begin
                          flag<=~flag;
                          Dat<={Dat_r,dat_in[7:0]};
                          end

endmodule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看RTL图比较直观

网友:
你这个CMOSCLK信号与你的代码无关吧

楼主:
cmosclk就是那个flag

网友:
查看一下rst_n复位信号是不是稳定? 还有从图看pclk本身就不稳定

网友:
always @ (posedge p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flag<=0;Dat<=0;Dat_r<=0;cnt1<=0;end
else if(href_down_req) flag<=1;  //href_req下降沿flag置1,此时不读数据
else if(flag==1)  //href_req下降沿的下一个pclk上升沿时读入dat_in数据的低4位
    begin
    flag<=~flag;
    Dat_r[3:0]<=dat_in[3:0];
    end
else if(flag==0)  //紧跟着的下一个pclk上升沿读入dat_in数据(低8位),与上一周期采样的数据(高4位)组成12位数据
    begin
    flag<=~flag;
    Dat<={Dat_r,dat_in[7:0]};
    end
你这个逻辑好像有问题,只有href_req下降沿到来的时刻能正确采样12位数据,而其它时候数据的高4位是不变的,只改变低8位。你希望的逻辑是这样的吗?

网友:
是不是应该改成这样:
always @ (posedge p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flag<=0;Dat<=0;Dat_r<=0;cnt1<=0;end
else if(href_down_req) //href_req下降沿flag置1,读数据高4位
   begin
   Dat_r<=dat_in[3:0];
   flag<=1;
   end
else if(flag==1)  //href_req下降沿的下一个pclk上升沿时读数据的低8位
    begin
    flag<=~flag;
    Dat<={Dat_r,dat_in[7:0]};
    end
每个href_req下降沿只读一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