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PC-Lint 9.0 白盒测试用的

楼主(2014-04-20):
给大家推荐一个白盒测试软件吧
PC-Lint 是GIMPEL SOFTWARE公司开发的C/C++软件代码静态分析工具,它的全称是PC-Lint/FlexeLint for C/C++,PC-Lint 能够在Windows、MS-DOS和OS/2平台上使用,以二进制可执行文件的形式发布,而FlexeLint 运行于其它平台,以源代码的形式发布。PC-lint 在全球拥有广泛的客户群,许多大型的软件开发组织都把PC-Lint 检查作为代码走查的第一道工序。PC-Lint不仅能够对程序进行全局分析,识别没有被适当检验的数组下标,报告未被初始化的变量,警告使用空指针以及冗余的代码,还能够有效地帮你提出许多程序在空间利用、运行效率上的改进点。

网友:
是是是Freeware?

网友: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能否搞个用法,最好能集成到mdk里面就爽了哈

网友:
是免费的全功能么

网友:
keil早就有PC Lint的使用指引了,几年前就玩过,用起来是很简单的。
只是我实在没办法让自己的代码完整通过测试又不懂得应该关掉那些选项之后,我就把PC Lint干掉了。
去死吧,我连MISRA都过不了。

网友:
对代码的规范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
不会用啊

网友:
装了也是删,因为大部分代码过不去啊。

要求比较严。

楼主:
收费的,石皮角牛刀版的
使用很方便,在keil 有个 TOOl菜单

设置 exe路径
设置 lnt 选择 C:\lint\lnt\co-kcarm.lnt
再设置include目录 然后执行就可以了

使用了一下,检查出一个隐蔽的bug,就是太严格了,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搞个用法,最好能集成到mdk里面就爽了哈

mdk有接口 tool菜单就是

网友:
玩的很精,学习了

网友:
楼主可否写个教程

网友(2015-05-13):
mark,很好。学习下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