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采集电流和放大电路,请大家拍砖

楼主(2014-04-20):
我的目的是采集电机的电流,求出电机的实时功率:硬件是采样电阻(采样电阻一端接地,一端接放大器,此时采集的电压除以阻值,等于需求的电流),采集电压,然后求出电流和功率;

电流大小0A~1A(主要集中在0.3A~0.6A,最大2A),(该电流是一个直流无刷电流的电流,用10K的PWM控制的,电机驱动是BTN7960,需要图可以留言,我把图上了)
采样电阻10mΩ(采样电阻阻值如果不合适,大家也可以说出具体型号)
放大后的电压尽量控制在3.3V以内

下面是我做的几路放大电路,请大家分析,看哪个电路更好些,各有什么优缺点,评论之前,请大家有图有真相,望不吝赐图!!!!

放大器用的是OP747,

(1)图1
由于采集的主要电压大概范围在0mV~10MV(主要集中在3mV~6mV之间),放大电路是不是前级跟随,然后后级放大,放大倍数暂定在330倍,上图:

(2)图2
第二个放大电路,

(3)图3
主要考虑到此电流的频率是10K左右的方波,有示波器观察波形,发现杂波特别厉害(杂波频率上百K),所以在图2的基础上面有没有必要加一个截止频率呢?见图3

(4)图4
这是一个仿真出来的电路参数,前两个放大器达到方向放大330倍,第三级就是一个反相器;见图4

(5)图5
此用到电流传感器,ACS712,ACS712输出大概是200mV/A,后级在放大大概17倍左右,大概可以达到3.3V,见图5

(6)图6
此电路用到仪表放大器AD8205(相当于普通运放的集成电路),这次和电机驱动器BTN7960一起帖出来,见图6

有任何疑问,请留言,我是新手,我是光脚不怕大家拍砖,有本事你们拍死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快挑刺!

楼主:
自己抢个沙发!

网友:
搬个凳子坐等大神们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