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4充电电路,拉低USB电压,知道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4-04-20):
如上图,我使用TP4054作为锂电池充电芯片。采用上面的电路,来实现锂电池和外接USB适配器的切换。
后面,再通过一个3.3V稳压芯片来输出稳定的3.3V电压。但是现在遇到了奇怪的问题。
TP4054的PROG脚的MOS管如果断开的话,按道理是不会充电。这个时候单独插入USB,应该是直接对后面3.3V稳压芯片供电的。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时候,USB输出的电压会被拉低到2点几V。完全不能用。
只有把PROG脚的MOS管导通。外接的USB才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还有个奇怪问题:USB和锂电池同时在的时候。1N5819之后的电压会被拉低到3.3V。导致后级的3.3V稳压芯片无法输出3.3V。
第一次搞充电的东西,遇到太多问题了。希望有做过的能给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3.3V的电流多大?
这图不好说话

楼主:
整机功耗60ma、带2.8寸屏。我的3.3V稳压芯片是TPS73633。

网友A:
lz你这个P沟道的mos好像要把DS脚交换一下

网友:
你把TP4054的PROG脚通过电阻到底,按照你这个电路也是外部电压供电,锂电池充电,但是锂电池不对电路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你这个P沟道的mos好像要把DS脚交换一下

这个没错的,理想二极管的接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错的,理想二极管的接法

没有考虑mos里面的二极管?

网友:
完全没看懂电路,求讲解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考虑mos里面的二极管?

USB插进时,MOSFET关闭,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机功耗60ma、带2.8寸屏。我的3.3V稳压芯片是TPS73633。

再测一下USB口输出了多少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插进时,MOSFET关闭,有什么问题?

平时没有用的时候应该有漏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时没有用的时候应该有漏电吧

这种接法3.3V是保持有电的。
是为了USB状态下充电的同时关闭锂电池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法3.3V是保持有电的。
是为了USB状态下充电的同时关闭锂电池供电。 ...

嗯,像手机关机后充电也是这种类似的原理?

楼主:
现在外接USB充电器可以单独供电。单独锂电池也可以给板子供电。充电器和锂电池都接上去。充电器会给锂电池充电。在充满之前,板子的电量会降低,导致我的3.3V稳压不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像手机关机后充电也是这种类似的原理?

不只是爪机吧,用笔记本也是差不多。
以前的产品是直接从锂电池取电的,结果电池很容易老化。后来就加上这个电路,有外接电直接用外接电。锂电池还是不适合浮充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外接USB充电器可以单独供电。单独锂电池也可以给板子供电。充电器和锂电池都接上去。充电器会给锂电池 ...
USB输出的电压会被拉低到2点几V

这个也未免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只是爪机吧,用笔记本也是差不多。
以前的产品是直接从锂电池取电的,结果电池很容易老化。后来就加上 ...

哦,好像手机把电池取了就不能开机了

楼主:
顶一下!了解TP4054的兄弟给解答一下!莫元给你啊!

网友(2014-08-17):
你好啊。上次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最近我想做个测光表需要用到这一块。你有电路可以介绍吗?

网友(2017-12-20):
楼主,您好!!

我个人觉得这个电路有点不妥,给点建议:
您可以把AO3401的D和S反过来,您的电路为什么会出现输入被拉低的情况,是因为,电池的负荷能力强,当有电池供电时,输入级的电压自然会被拉低,A03401在DS间有1个二极管,您可以测量下,DS间的电压是否是0.7V左右

希望可以给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