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命令的发送与接收处理,请教苹果猫及各位前辈

楼主(2014-04-20):
        本人最近在做gprs通信的项目,跟大多数网友一样,遇到AT命令处理的问题,在论坛看了很多网友的经验介绍,受益匪浅,还有几个问题希望能得到各位前辈的指点。

        (1)AT命令发送问题:在发送一条AT命令之后,如果不用延时,则后面发送的命令会出现乱码或者模块不响应,比如我发送"AT"后,接着发送“ATE0”,在接收到的“ATE0”回显数据是乱码。很多网友说在发送AT命令之后不要用delay延时,看了苹果猫前辈的开源程序,里面在发送完一条命令后也会延时100ms。

        (2)AT命令接收处理问题:使用stm32的串口接收,把定时器作为超时中断,到超时中断发生后处理接收到的AT命令。由于没有明确的超时时间规定,所以一直使用50ms的超时时间。这种用法出现的问题是,当单片机正在与GPRS模块通信,如果有接收到TCP数据的提示命令过来,会出现提示命令部分数据丢失。

        希望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关于第一条:
For an AT command that cannot be interrupted, after sending the AT command,
the TE must wait until the MT responds to the AT command before sending the
second AT command.
关于第二条:
感觉这个不好处理, 只能重试一次或者避开通信消息, 或者关闭通信内容上报用查询去做接收(要求很快,慢了就爆模块buff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一条:
For an AT command that cannot be interrupted, after sending the AT command,
the TE must ...

        多谢albert_w的指点。
        关于第二条,今天采用苹果猫前辈的方法,用串口环形buffer来一直接收,当发送完后从buffer获取结果;如果没有发送任务,则定时100ms查询buffer获取GPRS模块发送来的数据提示进行处理。测试暂时没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

        关于第一条,我每次发送完成后都会等待读取返回结果或者超时,但是如果不用delay延时,则GPRS模块返回命令错误。如果回显打开,则发现接收到的回显数据跟发送的数据不一致。之前使用超时中断方式没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数据接收超时已相当于延时了50ms。如何在发送完成后不使用delay,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网友能够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路过帮顶。。。。。

多谢帮顶

网友C(2014-07-21):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没?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
望LZ问题赶快解决,按照正常发展,过段时间我也要弄这个AT指令呢,32跟手机的通讯..............顶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没?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指教!

我的做法按照论坛里面的经验:
        关键字: 环形队列,定时器,状态机
一、AT命令的发送:(1)每个AT命令分配一个状态;(2)当AT命令发送成功后,设置一个等待回应标记,只处理接收结果而不发送AT命令;如果还没有接收到回应结果则跳出来处理其他任务,不要用delay函数延时;(3)当接收到需要的回应,则跳到下个状态处理其他AT命令。
二、AT命令的接收:(1)串口接收中断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到环形队列;(2)大循环里面,每隔一段时间查询环形队列里面是否有数据,有数据则按行的形式(CR开头,CR结尾)读取处理,放到缓存里面用于状态机任务处理。
不懂有没有其他不对的地方,还望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做法按照论坛里面的经验:
        关键字: 环形队列,定时器,状态机
一、AT命令的发送:(1)每个AT命令 ...

(2)当AT命令发送成功后,设置一个等待回应标记,只处理接收结果而不发送AT命令;如果还没有接收到回应结果则跳出来处理其他任务,不要用delay函数延时;
“如果还没有接收到回应结果则跳出来处理其他任务”没有接收到回应结果超时时间一到,你还再次发送这条AT指令吗?还请指教!感觉你整体思路不错,可否把这一块的源码上传下,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