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平时用的接收缓冲+缓冲处理回调函数的结构

楼主(2014-04-21):
功能简介:
        实现一个数据流(笔者用于串口)的接收缓冲,然后在cpu空闲的时候处理这些数据流,一般数据流有特定的格式,以便于程序分割命令和参数。

本文使用的是类似linxu shell的可见字符串。实际使用中也可以更改为16进制数据。

使用环境示例:
        串口接收函数调用write_queue();插入上位机输入的数据。程序通过调用read_queue()获取数据。

/*
        queue.c
        --实现功能:定义一个环形消息队列,实现1.读一个字节 2.插入一个字节 3.取出一条命令。
        ----------  命令格式定义:cmd prama\r    获取命令依照" "区分命令和参数,依照"\r"区分结尾。

        author:nome
        date  :2014/4/18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queue.h"

#define Q_LEN 100           //队列长度

#define TIMEOUT 900000

char strqueue[Q_LEN];       //队列数组

  13. int write = 0;               //写偏移
  14. int read = 0;                                                                //读偏移

/*
* 功能:从队列中读取一个字节
* 失败:返回-1
* 成功:返回0
*/
char read_queue(char *pdata)
{
        if(write==read)
                return -1;
        *pdata = strqueue[read];
        read = (read+1)%Q_LEN;
        return 0;
}
/*
* 功能:往队列中写入一个字节
* 失败:返回-1
* 成功:返回0
*/
char write_queue(char data)
{
        if((write+1)%Q_LEN==read)
                return -1;
        strqueue[write] = data;
        write = (write+1)%Q_LEN;
        return 0;
}

/*
* 功能:从队列中取出一个完整的字符串命令。
* 失败:返回-1
* 成功:返回0
*cmd 存放命令的指针,param 存放参数的指针。
*/
int get_q_string(char *cmd,char *param)
{
        int i = 0;
        int timeout = 0;
        char data;
        if(read_queue(&data)) //查看队列中是否有数据,没有数据返回,有数据等待接收完整命令。
                return -1;
        cmd[i++] = data;
        for(;;){
                if(0==read_queue(&cmd[i]))
                        i++;
                if(cmd[i-1]==' ')
                        break;
                if(timeout>TIMEOUT)
                        return -1;
                timeout++;
        }
        cmd[i] = 0; //提供一个cmd结束符
        timeout = 0;
        i = 0;
        for(;;){
                if(0==read_queue(&param[i]))
                        i++;
                if(param[i-1]=='\r')
                        break;
                if(timeout>TIMEOUT)
                        return -1;
                        timeout++;
        }
        param[i-1] = 0; //去掉\r 换成结束符
        return 0;
}

下面一个.c和一个.h用于处理上面.c取出的字符串。
  1. #ifndef _USART_CMD_H
  2. #define _USART_CMD_H

struct _cmd_list{
        char *cmd;
        void (*func)(char *param);
};

#define CMD_CALLBACK_LIST_BEGIN struct _cmd_list cmd_list[] = {NULL,null,
#define CMD_CALLBACK_LIST_END NULL,NULL};
#define CMD_CALLBACK(cmd_string,callback)        cmd_string,callback,

#endif

#include "queue.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_cmd.h"

extern void usart_sendstring(char *str); //定义一个串口发送字符串的函数

//字符串转int
int str_to_int(char *str)
{
        int i = 0,j = 0;
        int ret = 0;
        for(;;){
        if(str[i++]==0||i>20)
                break;
        }
        j = i = i-2;
        for(;i>=0;i--)
        {
                ret += (str[i]-'0')*(pow(10,(j-i)));
        }
        return ret;
}

/********************一些回调函数 不必在意*****************************/
void setfreq(char *param)
{
SX1276LoRaSetRFFrequency(str_to_int(param));
                                                                                                memset(param,0,32);
                                                                                                sprintf(param,"setfreq ok! freq=%d\r\n",SX1276LoRaGetRFFrequency());
                                                                                                usart_sendstring(param);
}

extern int send_receive_flag ;
extern int packet_num ;

void send(char *param)
{
        send_receive_flag = 0;
        packet_num = str_to_int(param);
}

void receive(char *param)
{
        send_receive_flag = 1;
}

void null(char *param)
{}
/********************一些回调函数 不必在意*****************************/

//在此处添加你的命令字符串和回调函数
CMD_CALLBACK_LIST_BEGIN

CMD_CALLBACK("setfreq",setfreq)
CMD_CALLBACK("send",send)
CMD_CALLBACK("receive",receive)

  50. CMD_CALLBACK_LIST_END

char cmd[10];
char param[32];
int get_cmd(void)
{
        int i = 0;
        if(get_q_string(cmd,param))
                return 0;
        for(;;){
                if(strcmp(cmd,cmd_list[i].cmd)==0)
                        return i;
                if(cmd_list[++i].cmd==NULL)
                        return 0;
        }
}

//这个函数需要在main函数中轮询调用
void dispose_cmd(void)
{
        cmd_list[get_cmd()].func(param);
}

网友A(2016-04-24):
格式定义太死吧,协议中就会有0x20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定义太死吧,协议中就会有0x20怎么搞?

  这个是借鉴的 linux 命令行,   格式是    命令+空格+参数

字符串 默认空格是个分节符, 一般不会有别的使用吧

网友:
短小精湛,可读性好,收藏。

网友(2018-01-10):
楼主,这么早就搞LoRa了?

网友(2019-05-26):
write和read是不是应该加volatile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