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关电池给单片机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4-04-21):
做毕业设计,超声波测距的,外围电路有一个4位数码管和数码管控制芯片,温度传感器DS18B20,蜂鸣器一个,CX20106A,74LS04,按键若干个,手上有MSP430仿真器和MSP430G2303,不知道用几十ma的纽扣电池能不能带起来,带的起来的话大概可以用多长时间?现在的想法是用一个3.7V手机电池供电,加上充电电路成本可能比较高,供电和上边的各种芯片有没有好一点的解决方法?
因为是工程设计类的毕业设计,所以要做出实物,现在的想法是用CX6206P332MR从3.7V降压到3.3供单片机,pt1301升到5V给max7221(数码管控制芯片有没有3.3V之类低压供电的),充电芯片用MAX1811或者BQ2057,之前想过用5号或者7号电池供电,但是充电比较麻烦,体积也比较大,不美观,最好就是电池和机身一体不用拆卸的,所以放弃了,基本定在USB充电上!!
因为一直想做嵌入式软件,没有关注过硬件的东西,有太多不懂的了,正好借这个机会学点东西,希望各位给点好的方法或者建议,谢谢

网友A:
用数码管就谈不上"用几十ma的纽扣电池能不能带起来"

网友B:
对数码管不了解,能给你的建议是做个power budget的表格,从所有的主动元件的的spec计算最大功耗,然后按照你的电源供电逻辑结构一级一级的反推,加上供电效率,最后倒退到3.7V的电池供电端看看电流消耗是多大。
然后你就能估算出电池的最大电流是多大,看看你的电池能不能带的起来整个板子的消耗。
然后根据最大功耗的占空比去估算你这个容量的电池能工作多久,这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数据,可以作为设计的参考数据。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说,试试不就都知道了,话说普通数码管7段全亮也就70ma吧  所以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码管就谈不上"用几十ma的纽扣电池能不能带起来"

那我要是用手机电池的话充电芯片有没有好的推荐一下,最好是便宜外围电路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数码管不了解,能给你的建议是做个power budget的表格,从所有的主动元件的的spec计算最大功耗,然后按照 ...

好,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说,试试不就都知道了,话说普通数码管7段全亮也就70ma吧  所以你懂得 ...

东西都还没买,打算先确定几个方案再买东西,关键还是没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码管就谈不上"用几十ma的纽扣电池能不能带起来"

如果不用数码管,其他显示模块有没有比较省电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东西都还没买,打算先确定几个方案再买东西,关键还是没钱啊

这不要几个银子可好,话说你的东西,弄电子的都会有全套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要几个银子可好,话说你的东西,弄电子的都会有全套元件

全套原件都有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数码管,其他显示模块有没有比较省电的?

液晶模块 比如1601;
电池充电,国产TP4056、TP4057,淘宝上有模块。所有的东西淘宝上都有。慢慢去找,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模块 比如1601;
电池充电,国产TP4056、TP4057,淘宝上有模块。所有的东西淘宝上都有。慢慢去找,很 ...

嗯,我昨天买了这俩芯片了,那个1601比数码管还要省电么?

网友A:
你真是小白同学啊。省电不止一点点。无背光LCD工作的时候是uA级的功耗,整个模块会有几十uA吧(没测过1601的)。开LCD的背光的话会有另外约10~20mA电流。一个LED(数码管的一段)点亮大约是10mA左右(额定值20mA)。整个数码管耗电多少你自己数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小白同学啊。省电不止一点点。无背光LCD工作的时候是uA级的功耗,整个模块会有几十uA吧(没测过1601 ...

确实是小白啊,除了会写几行代码什么都不会!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块1602,但是尺寸太大了,IO口数量也不够,有没有串口小尺寸的推荐一下?自己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A:
有I2C接口的1602,就是解决IO不够的问题,淘宝上有卖的。其实1602的LCD编程很简单,网上例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I2C接口的1602,就是解决IO不够的问题,淘宝上有卖的。其实1602的LCD编程很简单,网上例程很多。 ...

1602太大了,昨天在淘宝上找了一个12864,面积不到30*30,正好适合我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