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1遇到只能输出成hex格式,不能输出成bin格式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21):
      我在k21上的主应用工程(0x8000起始地址)上遇到个问题,在Output Converter设置中,把Output format设为Intel extended,生成hex文件是可以的,但设为binary生成bin文件就死在converting上了,生成的bin文件有几十M,而且还一直在增长,只能终止了,但自己用工具把hex转成bin又是可以用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工程本身好象没什么特别的,只是我指定地址定义了一些常量,如
   #pragma location=0x38000
   const BYTE  g_SYS_PSWD[8]  = {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
   #pragma required = g_SYS_PSWD

   ......

   如果我把这些常量定义的地址往后一些,比如定义在0x40000上就能正常编译出bin来,但这样生成的bin又太大了,看map文件,编译的代码部分根本就没到达0x38000,不知道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编译环境呢?

楼主:
IAR V6.50

网友:
你需要检查一下.icf文件,看其中地址范围定义是否有问题。

网友:
没用过IAR,但是JFLASH可以直接下载HEX文件啊,为什么非要用B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