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8001的Profile设置问题

楼主(2014-04-21):
想用Nordicsemi的nRF8001在加stm32的MCU实现一个蓝牙串口的功能,查了半天也没找到可以入门的资料,请问论坛里面有没有大侠做过的,可否指点指点?

1. nRF8001需要在nRFGo中配置相应的Service,蓝牙串口的Service应该如何配置?
2. stm32这边应该如何开始,只用到SPI的外设吗?

先问这么多吧,其实很多问题,慢慢琢磨了,期待有经验的大侠解答。

网友:
何必呢,资料不齐搞死自己,也省不了多少钱,51822就带了蓝牙串口的例子+APP。
动STM32,51822手到擒来,M0的核。

网友:
老外的模块资料,里面有相关资料说明,挺细的,也有串口源码:learn.adafruit.com/getting-started-with-the-nrf8001-bluefruit-le-breakout
(错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