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步进电机梯形加减速运动,加速过程中电机抖动问题

楼主(2014-04-21):
用stm32控制2相4线步进电机实现梯形加减速运动,驱动芯片为THB7128,采用128细分,
速度由100hz加速到1Khz之后匀速运动,在加速到300hz左右时电机抖动严重,过了300hz之后就不抖了,
该抖动能去除或减小吗?

网友A:
如果是加速到1KHZ后匀速,没有减速状态,那么可以考虑是共振~~假如是加速+减速状态,可以考虑是电机力矩到一定速度变小了,然后发生了堵转~~然后减速到一定的速度又正常~~
如果是是共振,如果又没办法去掉,那就在这段速度将电流咯,如果是第二种状态(在空载的时候比较严重),那么换电机咯,换个好的,电感量小一点的~~~

网友:
速度太快没力了

网友:
32 没有好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加速到1KHZ后匀速,没有减速状态,那么可以考虑是共振~~假如是加速+减速状态,可以考虑是电机力矩到 ...

大神呀,总结这么精辟。。。

网友B:
你的梯型加速是怎么做?查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加速到1KHZ后匀速,没有减速状态,那么可以考虑是共振~~假如是加速+减速状态,可以考虑是电机力矩到 ...

有减速状态,就是梯形运动,加速到1Khz之后匀速运行几秒,然后又由1Khz减为100hz,在加速过程和减速过程中都会有抖动现象,目前测试为空载状态,会是共振吗?

楼主:
你是说300hz 速度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梯型加速是怎么做?查表吗?

没查表,在1ms定时器中断里计算的;y=kx+b,y为pwm频率,x为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查表,在1ms定时器中断里计算的;y=kx+b,y为pwm频率,x为时间;

好的,谢谢了!! 那个k和b有合适的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了!! 那个k和b有合适的参数吗?

k是加速度,b为启动速度,这个得根据你的电机调试一下

网友:
共振的话,需要机械装置了

网友(2016-02-15):
引用 网友B:
你的梯型加速是怎么做?查表吗?

请问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我用的是查表用了S曲线还是抖动。。。。怎么办啊

网友(2016-12-31):
应该是 驱动器的问题,换贵一点的驱动器应该就好了,用MCU+IRF640 的,比THB的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