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600V到20V的转变?输出电流在1.5A以上。

楼主(2014-04-21):
如题,请大神给个参考方案。

网友:
没做过,不过这么大电压的转化的用降压变压器了,而且电流那么大对变压器要求会高点

网友:
NCP1251 + FQPF4N90C

网友:
开关电源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把。用变压器啊!30w 的变压器多的是嘛。如果600v的直流,也可以通过晶体管开关变成交流啥

网友:
反激很容易做,但从没做过的话,也不是几句话就说的清楚的

网友:
双管反激  或  半桥。

网友:
300w用反激有点困难。简单的用半桥,要可靠用双管正激

网友:
不知道各位的300W怎么算的

网友:
怎么点了个付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