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4输出的正交信号相位问题

楼主(2014-04-21):
本人采用DSP控制Ad9854输出两路正交的信号。采用的是单音模式,输出频率在0-40M之间,在低频段0-10M之间时,输出的信号的相位差大约在85-90之间。但输出20-40M时,相位差到了65-75之间了,相差太大,不是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IQ走线不一致?

楼主:
你是说线长不一致导致的相位差小于90度

网友:
楼上估计说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线长不一致导致的相位差小于90度

可能吧,走线长度不一致+你的走线阻抗不是50欧姆,可能会偏一些。
但是我感觉这个可能最多偏5度。
楼主你的输出是不是有滤波器?注意那些电容电感的误差哦。。。这个应该会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