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电脑的USB2.0很难满足saleae16的最高采样速度

楼主(2014-04-21):
公司电脑试了好几台,除了一台主板是华硕的外,其他都无法达到saleae16的最高采样速度,基本都有降2档才可以
于是在淘宝搞了个PCI转USB的扩展卡,试了还是不行。。。一查才知道PCI才133M/S的速度,悲剧。。。
看来要PCI-E才可以了,但现在都是转USB3.0的,但估计用成2.0还是达不到最大速度。
有没解决办法?或者什么扩展卡能满足saleae16的最大速度?

网友:
USB 2.0 有 High Speed 和 Full Speed,你看一下主板 USB 控制器驱动就知道了。

网友A:
PCI的133MB,USB2.0是480Mb

网友:
USB3.0 吧

网友B:
USB3.0是向下兼容的,同样接USB设备,一般是USB3.0的主机速度能达到2.0的最高速度。

网友:
这点确实,我也遇到,不过不是16。

saleae的缓存可能很小。另外,开发USB3.0的设备真就那么难吗,或者成本高,明显现在这是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3.0是向下兼容的,同样接USB设备,一般是USB3.0的主机速度能达到2.0的最高速度。 ...

家里的电脑有3.0,还是不行,和2.0一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的133MB,USB2.0是480Mb

扩展卡比电脑上的好点,但还是达不到最大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的133MB,USB2.0是480Mb

就是说133*8Mb应该可以满足USB2.0的速度??

网友:
恐怕 目前电脑上常用的接口  速度快的也就USB3.0了。  要想再快点,试试SATA怎么样?

网友C:
一般PC后方有4个一组USB,官员说只能插1个saleae16使用,其他必须放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PC后方有4个一组USB,官员说只能插1个saleae16使用,其他必须放空

是吗,我会试下的

网友:
PCIE GEN2 x16

网友:
高速的还是上专业的带压缩或带缓冲的分析仪吧

网友:
的确是,我的也试过了,基本没有哪块主板能稳定达到最高采样速度的。
现在是买了个国产的带1G DDR内存的,干活的东西的舍得下血本。

网友(2014-08-11):
USB 2.0高速一般是可以达到的。
跑的不是USB 3.0 的协议  所以用USB3.0没有必要

网友:
去掉所有除逻辑分析仪以外的USB设备,键盘鼠标都用PS/2的。
USB带宽给逻辑分析仪专享,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最早提出的PCI总线工作在33MHz频率之下,传输带宽达到133MB/s(33MHz * 32bit/s)"

为什么33MHz * 32bit 会是133MB/s

网友:
最高的速度是多少,和你的设备有关系的。
我见过的某个设备,16线能达到5M,换了一个其他的设备就能达到16M.

网友:
用bus hound检查去掉同usb root hub下别的USB设备,使用更好更短的usb线,降低采样深度,修改触发方式感觉对速度都会有影响

网友:
看一下你的电脑上面有几个root hub,把你的分析仪插进一个usb口后,保证他所在的root hub只有他一个设备,这样就可以达到最大的速度,如果在USB 2.0 high speed下,是可以达到480Mbps的,去掉协议的开销还有数据的重传等,打个6折,也有将近300Mbps。算一下一个移动硬盘,usb接口的,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数据访问速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早提出的PCI总线工作在33MHz频率之下,传输带宽达到133MB/s(33MHz * 32bit/s)"

为什么33MHz * 32bit 会 ...

除8

网友:
额,看到32bit竟然一时短路除以4了(想着32bit,4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