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车调试问题

楼主(2014-04-22):
大家都用什么上位机软件啊?调试的时候,改一下程序,下载一次,烦死了~新人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上位机有很多选择。可以自己写,可以下载。
至于下载问题,不知道你所用是那款MCU,一般可以利用IAP,在程序里编写自举程序,加上蓝牙,就可以远程实时擦写数据,不必每次断电上电下载或者用数据线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有很多选择。可以自己写,可以下载。
至于下载问题,不知道你所用是那款MCU,一般可以利用IAP,在程 ...

我用的是STM32F103RBT6,你的意思是下载程序用有线,调参用无线吧,具体就是不知道用什么上位机软件,

网友B(2014-06-10):
柯南大神,我的摄像头没有调试成功,能帮忙解决一下!小弟急用,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柯南大神,我的摄像头没有调试成功,能帮忙解决一下!小弟急用,谢谢了

sorry,有一段时间没来论坛上逛了,也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不过还是说一下我用过的摄像头。以前我用过OV7670带FIFO,采用了原子大哥的程序,可以正常使用。
1、FIFO的386kB小限制了只能存320*240的图像,当然如果你想显示640*320的图像需要另想办法。
2、色彩显示不正确,建议先检查一下接线是否连接正常。然后看寄存器0x12、0x40、0x3a的配置是否正确。
如果还是不能正常显示,可以再看看摄像头用到的IO口是否被其他模块占用,自己再认真检查一遍吧。
附原子大哥的程序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