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将开关--电源串起用的?为了提高电压。

楼主(2014-04-22):
要提高电压,1百多V,老板想走下捷径,降低成本。

串联的电源规格相同,即输出电压,电流基本一致,

这样使用有啥利弊?可靠不?稳定不?

网友:
以前用过,可以提高电压,稳定性,可靠性这就靠你去检验

网友A:
直接串联输出绕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串联输出绕组不行吗?

怎么串联绕组,开关电源人家设计好了的

网友:
试过直接串联,可以用

网友:
隔离型的DCDC

网友:
有隐患,因为各电源有少许差异,各电源输出端的内阻不一样。
如果负载多变,可能会引起振荡。
负载恒定,问题不大。

网友:
本人将两个750V的可调开关电源串起来当300~1500V用过,没有问题,总功率最大大概600W左右,负载还是比较恒定,但输出功率就很不恒定了。

网友:
看说明书吧,有的同系列的也不可以串联(高压),有的可以但需要设置比如主从模式(低压),下面是菊水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