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额定电流

楼主(2014-04-22):
       一般应用中听说选择的工作额定电流是MOSFET标称额定电流的1/3,有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
应该是2/3

楼主:
MOSFET温度与导通电阻线性反相关,导通电阻又决定了温度,同时有影响了电流,艹  死循环

网友:
器件手册里面有安全工作区图

网友:
要看负载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