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tcpip底层开发经验的大虾指导一下,没法收取udp包

楼主(2014-04-22):
如题,谢谢!
以下展示2张图,
第一张是udp能够收到的数据包,其结构如图所示

第二张是我根据第一张的结构,自己封装的一个数据包,结果就没法收到

而通过wireshark抓包分析,都显示没有错误,不知道其差异在哪,
请有经验的大虾帮忙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数据帧长度和实际数据长度不符……
第二帧total length 1482,实际长度只有1412(数据) + 20(IP包头),少了30字节,
在IP层会被当作错误帧丢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帧长度和实际数据长度不符……
第二帧total length 1482,实际长度只有1412(数据) + 20(IP包头), ...

谢谢,果然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