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仿三菱FX1N PLC脉冲问题

楼主(2014-04-22):
最近在网上买了一个STM32F103VCT6仿FX1N PLC代码,用网上买的测试板子测试发脉冲指令一切都正常,用自己设计的板子运行其它指令一切正常就是运行到所有脉冲指令以后,只要输入触点不断开脉冲就说一直不停的发送脉冲,不管脉冲个数有没有达到。
本人做了一下测试:
   1、把两块板子上面的8M晶振、32.768晶振 相互调换,好的板子还是好的,不好的板子还是不好
   2、CPU对换,把好的STM32F103VCT6对换以后,发现脉冲可以停止的芯片换到我设计的硬件上面,发脉冲还是不能停止。我设计的板子芯片放到网上购买的板子运行有是正常
   3、把网上买的板子STM32F103VCT6芯片边的滤波电容全部去掉,运行也是完全正常
   4、两块板子都用的设计的板子上面的3.3V电源供电,结果好的还是好的,不好的还是不好
个人能力有限真的找不出问题在哪里了,本人有两套文本方案想献给解决问题的人。

网友A:
能说说这个代码的软元件范围吗,有点像我买的一种板子。最好发一些说明书

网友:
我不知道,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这个代码的软元件范围吗,有点像我买的一种板子。最好发一些说明书 ...

以下是支持的指令
基本指令:
LD    LDI    AND    ANI   OR    ORI
LDP   LDF   ANDP   ANDF  ORP    ORF
SET   RST   MPS     MPP   MRD   ANB
ORB  OUT   INV      PLS   PLF    MC
MCR  NOP   END      CALL CJ FEND SRET
STL RET
功能指令:
ALT    MOV   ZRST  ZCP    INC    DEC   ADD
SUB    MUL  DIV   BCD  BIN  WAND WOR WXOR DECO ENCO REF
DHSCS DHSCR PWM  RAMP  PLSV DRVI DRVA
PLSY  ZRN  PLSR  TCMP TZCP TADD TSUB HOUR TRD TWR
LD= <> <= >=
AND= <> <= >=
OR= <> <= >=
SFTR
SFTL
SPD
支持32位D指令,支持上升沿P指令
软件件范围
X0-X43
Y0-Y27
M0-M1535 M8000-M8255
S0-S999
C0-C255
T0-T255
D0-D5999
D8000-D8255
V0-V7 Z0-Z7
软元件掉电保持范围与三菱FX1N兼容
X0-X5高速脉冲捕捉功能与三菱FX1N兼容
Y0 Y1高速脉冲输出功能与三菱FX1N兼容,最高可发两路独立100K脉冲。
通信口
带一个RS232口,一个RS422口,均可用于下载梯形图或与各种触摸屏通信,
带一个CAN口,用于扩展模块,也可定做扩展协议。

网友:
真正成熟的,人家不会卖的啦,兄弟;  成熟的东西,一定经过市场的考验,经过K级别的量产来证实; 买回来的代码,依然需要消化,改进验证;
PS: 话说现在的PLC真是烂大街啦,尤其是仿三菱;

网友: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描述, 发脉冲不能停止是指?  它有啥条件,应该出啥正确结果!

网友:
这样看来,肯定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至于发脉冲,你是用来驱动电机的吗?

试试不接电机看看,只用逻辑分析仪等工具看,看这样发脉冲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了,表明电机干扰了控制芯片,你电路设计要完善一下抗干扰。

楼主:
脉冲不能停止,就是说输入点一直处于接通状态下,当脉冲发送的个数到以后就会停止发脉冲了,现在就是脉冲个数到以后还是一直发脉冲,M8029这次都不工作

楼主:
回复7楼,现在就是在电脑傍边测试,应该没有什么干扰才对,两个板子在一起我把网上买的板子上面的芯片傍边的滤波电容都去掉都能正常工作,不能工作的板子M8029和D8137这些都不工作

网友:
办法是有的,

网友:
不是有源码的吗?

楼主:
请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呢?

楼主:
源码生产的HEX文件,在一块板子可以,一块板子不可以。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了吧

网友:
估计是硬件问题

网友:
这个2W多行直接把我NPP给弄死了的mian.c看的我要高潮了。。。
LZ确定这是花钱买的东西?

网友:
网上的这个源码其实是出自一人之手,被有着不同目的之人不断修改而成。  楼主这个问题其实很明显是PCB硬件设计造成的,但也不排除软件有暗装。

网友:
而且LZ放出来的这个压缩包缺东少西,根本编译通不过的,我今天下午下花了最少半个小时才给理清楚。
不管这程序谁写的,真不好看!

网友:
呵呵,楼主可以把编译通过源代码发发

网友:
以前有人发过stm32 plc代码

网友:
这代码很好,需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仿PLC 西门子 三菱  QQ390126173   技术合作。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网友:
代码在哪买的,能说下吗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4-05-22):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怎么解决的啊?

很简单的,很好解决的

网友B:
楼上,指点下迷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指点下迷经啊

看手册你就明白

网友:
shenarlon,不好意思啊,现在有点迷糊

网友:
如果是出于某人的话,那是应该是LZ少睇了两个脚。

网友:
谢谢 shenarlon 的提醒,问题解决了。

网友:
你的文本时啥类型的,能否共享,或者私聊,我QQ 798821723,TEl15128724883

网友:
标记,STM32F103VC仿三菱FX1N PLC脉冲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最近想做这个东西。

网友:
你的正常板子在淘宝上哪个店铺买的,叫啥名字

网友(2016-04-02):
这个好,先测试一下。

网友(2016-08-17):
确实是不错的,能实现功能。先不说代码写的规范不规范。能实现就是高手!!!

网友(2019-10-16):
楼主 一一直发脉冲 是什么原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