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要计数浮点和一个16位数的乘法,怎么破..........

楼主(2014-04-22):
8位的51,要计算一个16位整数和一个比较小的小数(0.03XXXXXXX)的乘法,
我是直接乘呢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提供一下效率啊,小数太小,放大太多怕溢出啊
乡亲们,求支招

网友A:
数据结构学的还记得不?高精度乘法

网友:
楼上的正解用数据结构的思想来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结构学的还记得不?高精度乘法

额...这个还真没看过
待我去学学 谢谢指导

网友:
最简单的是用数组来表示数据和小数点,然后模拟笔算……

网友:
记得廖老师的一本书里有介绍四字节浮点运算,我认为很好,楼主可查一下。

网友B:
上面说错了,应该是周航慈老师的,现在玩工控多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错了,应该是周航慈老师的,现在玩工控多搞混了。

请问一下是什么书啊
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将小数的各个位取出
然后用各个位去乘那个整数,再叠加
最后能得到我要的结果,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提高效率
好像这样改之后代码量少了一点

网友:
1.查表法
2. 移位法
3.定点法

网友C:
给你一个绝好的办法,也是汇编里常用的做法,先用0.3xxx * 65536得到A,然后用A乘16位整数,得到4字节数,最高两个字节就是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绝好的办法,也是汇编里常用的做法,先用0.3xxx * 65536得到A,然后用A乘16位整数,得到4字节数, ...

定点运算的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绝好的办法,也是汇编里常用的做法,先用0.3xxx * 65536得到A,然后用A乘16位整数,得到4字节数, ...

也就是先放大,取高两个字节就是右移16位,相当于除65536
恩,我现在好像也是这么做的,不过我是放大1000000倍,把小数的各个位取出来了再做乘法,不知道这样效率是有没有比直接两个整数相乘高一点

网友:
转成浮点计算呢,这个不错的

网友:
int a;
double b,c;
c=a*b;
会出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