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K60如何输出差分脉冲信号?(已解决)

楼主(2014-04-22):
最近小弟在做一个项目,用K60控制两台伺服电机  K60输出脉冲信号直接与伺服电机控制器连接。为了提高抗干扰性,想用差分脉冲信号去控制伺服控制器,请问在k60里面如何做? 是不是用一个PWM两个输出脚来实现? 或者有别的方法没有? 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K60输出脉冲信号直接与伺服电机控制器连接”,这里K60输出的脉冲信号是指PWM这种可调脉宽的波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K60输出脉冲信号直接与伺服电机控制器连接”,这里K60输出的脉冲信号是指PWM这种可调脉宽的 ...

如果你是想要输出差分的PWM信息,那么建议你看一下参考手册FTM模块的Complementary mode模式。
给你贴张手册里该模式下信号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想要输出差分的PWM信息,那么建议你看一下参考手册FTM模块的Complementary mode模式。
给你贴张 ...

谢谢回答  我是和驱动器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我是和驱动器连接

不清楚我之前的回答是否为你需要的。

伺服电机驱动器需要的信号,在驱动器文档中应该会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