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inCE6.0用wifi作视频监控

楼主(2014-04-22):
毕设要求用WInCE,wifi发送数据。一开始的方案是写个PC端的上位机,后来逛论坛看到web的方案,我想问一下这两种方案哪个简单些?本人有C语言基础,C++看了快一个星期但没有编程经验,不会HTML语言,只是高中的时候了解了下

网友A:
你是想用wince设备上挂在个摄像头吗?然后通过wifi传输到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wince设备上挂在个摄像头吗?然后通过wifi传输到上位机?

对啊,是不是很简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是不是很简单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移植现有的解码的话,应该不是很难,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我最近也早弄上位机视频服务器这块,也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希望有前辈过来指导一下,

视频网络传输和一般的socket传输到底有啥区别的,我现在还没有弄明白,
是不是下位机采集好视频以后,通过编码,然后socket发送,客户端通过socket接受,然后
解码,播放,是这么个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移植现有的解码的话,应该不是很难,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我最近也早弄上位机视频服 ...

我希望用最简单的方法做出来,因为我不会视频的编码解码什么的

网友A:
楼主,你参考我发的这个例子,或许对你有帮助,wince下基于RTP视频传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参考我发的这个例子,或许对你有帮助,wince下基于RTP视频传输,

谢谢你上传的资料?您是做摄像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上传的资料?您是做摄像仪的?

不是,这也是我最近在网上找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也是我最近在网上找的资料,

我还没有到传输那一步。。还在弄usb摄像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到传输那一步。。还在弄usb摄像头

加油吧,上位机你打算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吧,上位机你打算怎么弄?

我打算用web服务器,在网页上看,不过不是太懂,很纠结啊。

网友C:
wifi驱动你弄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驱动你弄好了吗?

插得飞凌的wifi模块之后wince就可以上网,但是具体的没有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web服务器,在网页上看,不过不是太懂,很纠结啊。

那就是直接调用本地的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直接调用本地的播放器?

在wince上做个web服务器,PC端打开网页看

网友D:
对付毕业设计这样的东西,做个网页,然后传 MJPG 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对付毕业设计这样的东西,做个网页,然后传 MJPG 文件就可以了。

用心做好了,还是可以的,还能推优,得个奖金,虽然不是目的,但是会很有成就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付毕业设计这样的东西,做个网页,然后传 MJPG 文件就可以了。

我做过飞思卡尔摄像头组,当时用的OV7725,直接在TFT上面显示,一场图像都是一个十六进制数组成的数组,我想做成那个样子,很简单,不要搞什么编码解码啊什么的,我又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心做好了,还是可以的,还能推优,得个奖金,虽然不是目的,但是会很有成就感的。

不知道usb摄像头输出的数据是什么,我在单位实习,做的进度好慢,打算实习这一周之后就请假回学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usb摄像头输出的数据是什么,我在单位实习,做的进度好慢,打算实习这一周之后就请假回学校了 ...

恩,加油,找资料的功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得飞凌的wifi模块之后wince就可以上网,但是具体的没有搞

那你就准备一下视频的压缩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准备一下视频的压缩之类的吧

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当时具体实施起来就好麻烦,现在脑子里面还是有点乱,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传YU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加油,找资料的功底,

你的是单位的项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是单位的项目么

算是预研阶段,自己瞎捣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是预研阶段,自己瞎捣鼓,,,

说实话,我感觉这玩意儿裸机搞还简单些

网友E:
买个2440的板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2440的板子就可以了

我有个TQ2440(天嵌的),都是老师给的,不过毕设题目要求6410

网友:
2440搞出来效果不是很好的,6410集成了h264硬件处理模块,好像是这样的吧,就是和视频相关,网上好像有现成的例子,是在不行可以找一下国嵌非共享版里
有个基于2440的远程视频监控项目,网上搜得到,

楼主:
求大神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当时具体实施起来就好麻烦,现在脑子里面还是有点乱,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传YUV ...

YUV应该不行吧,你应该是将视频信号保存为一个数字格式然后通过wifi传输,最终显示端将数字信号显示出来,压缩可以使用H.264之类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YUV应该不行吧,你应该是将视频信号保存为一个数字格式然后通过wifi传输,最终显示端将数字信号显示出来 ...

wifi传输也有要求么,我随便传什么只要上位机知道不久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