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中不能像protel那样后加网络名,是否用页间符最方便

楼主(2014-04-22):
学用PADS中,发现PADS Logic不能像Protel那样后添加网络名,只能在添加连接的时候直接拉倒你想要的位置,这个在很多图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想请假一下几个问题:
1.那么是像下图那样,走一段悬空的连接线,然后把网络名改好,还是直接添加页间符更好呢?两种都能保证导入PCB后是连通的吗?
2.悬空连接线的网络名是不是无法默认显示出来,必须每次手动显示出来?
3.页间连接符在同一页原理图内也是可以用的是吗?
4.页间连接符左边的网络名有没有办法让他放置后就对齐,还是必须手动移动一下,感觉跟页间连接符不在一行上。
谢谢~

网友:
1,感觉跨页符好。2,不知道。3,是的。4,无解,只能通过编辑跨页符的符号来实现,但是很不理想。

网友:
添加或不添加都是可以的。不同页面网络名相同也能连通。 相同网络添加页面符还能显示在其它页面的页数。方面多页原理图查看。在TOOLS下面有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A(2014-08-03):
我发现网络名显示的地方无法勾选,知道怎么处理的朋友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2017-07-08):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网络名显示的地方无法勾选,知道怎么处理的朋友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网络名更改好了,但是没法显示出来,从AD转来学习PADS各种不顺手

网友(2017-08-16):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网络名显示的地方无法勾选,知道怎么处理的朋友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

应该是选择的这段线不是端线吧。